[器材] 从蓝牙快门浅谈手机拍照外设

楼主(2021-04-28):
手机两大功能:通讯和拍摄,缺一不可
             我们与手机的关系,就像通讯与拍摄

当全民视频的时候,我才拍照入门

下面从蓝牙快门开始分享我的手机拍照外设心得

    蓝牙快门篇

一、双键连拍快门

特点:独立快门键,按住可连拍,能独立完成稍有难度动作抓拍;不挑APP;价格便宜

推荐指数:★★★★★

1、BEKEN(博通) BK3231芯片

博通集成电路(上海)
BK3231 芯片是一种高度集成的单芯片蓝牙3.0 HID设备。芯片集成了收发信机、基带处理器和蓝牙HID配置文件。FLASH程序存储器使其适合自定义应用,也可用于其他蓝牙应用,如spp控制器
BK3231特性: 工作电压从2.0-3.6V,兼容蓝牙3.0,-86dBm对1Mbps模式和2dBm发射功率的灵敏度,HID v1.0,以及其他根据请求提供的光轮廓,16MHz晶体参考时钟,键盘用56针QFN 7mmx7mm封装,I2C、spi和UART接口,10位电池显示器ADC,PWM模式下的三个定时器

2、LENZE(伦茨) ST17H26蓝牙芯片

深圳市伦茨科技有限公司(科普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

参数

下图均为独立完成

将手机放置在相应距离,并调整好角度

使自己出现在所拍画面的特定位置

按住快门键连拍,直到动作结束。选出理想照片,删除多余

二、变焦--BRCM(博通)BCM20730

两款可变焦蓝牙快门均采用BRCM(博通)BCM20730蓝牙芯片

特点:可变焦;需指定APP才可变焦;遥控可实现拍摄/拍照切换和前后摄像头切换;APP无智能对焦

推荐指数:★★★☆

Broadcom Corporation (博通公司)(Nasdaq:BRCM)全球领先的有线和无线通信 半导体公司
BCM20730蓝牙芯片采用65nm CMOS工艺技术制造

芯片特点:内置对常见的键盘和鼠标接口支持,无需外部处理器;集成可编程键扫描矩阵接口,支持8 x 20键扫描矩阵,省去键盘和鼠标所需的外部组件;内置面向3D眼镜的快门控制功能,通过蓝牙与3D电视机进行信号同步的主动快门式眼镜;高接收器灵敏度,扩大蓝牙外设的连接距离;有蓝牙3.0的兼容性,提供增强的单点传播无连接传输模式(UCD)下的功率控制功能,可降低功耗、延长电池寿命

指定APP↓

APP拍摄界面↓

1、

电池:2032

24C64A:存储IC,TSSOP8封装

独立电源开关

2、

电源开关与快门同键

24C128A:存储IC,TSSOP8封装

应用场景

在一些静态摆拍中

调整好角度和大概距离

通过遥控变焦

节省时间和体力

三、配设备快门

特点:以下两款快门单键体积小;匹配特定拍照设备,并可取下独立使用;开关机与快门同键,不能连拍

推荐指数:★★★★

1、某自拍杆快门

LENZE(伦茨) ST17H26蓝牙芯片

2、某握持助拍快门

LENZE(伦茨) ST17H26蓝牙芯片

3、某自拍杆快门板

Airoha络达AB1126A

24C16A:存储IC,MSOP8封装

16MHz晶振

Airoha络达科技成立于2001年,是业界领先的IC 设计领导厂商,首个十年致力于开发无线通信的高度集成电路,为客户提供高性能、低成本的各式射频与混合信号集成电路组件、及蓝牙无线通信芯片,累积长足的无线通信射频经验与人才;第二个十年则投入蓝牙低功耗单芯片与蓝牙无线音频系统解决方案,于2017年成为联发科技集团公司一员后,更进一步结合集团力量跨足物联网领域,提供具备各类型无线通信技术的低功耗微型处理器系统芯片,连接未来物联网世界中亿万个智能装置。

四、改装

1、便携
蓝牙快门买来时不带挂链,后增加钥匙扣快挂、延长链和指圈

拍照时把指圈套在小指或无名指上,拍照前后都可随时解放双手,快门又不会掉丢,延长链作用是便于操作快门

2、天线

漆包线焊在天线上,并固定在快门外壳,可延长遥控距离

3、电池

原配电池不常见,改成锂电

计划把4056集成在内,后来取消

蓝牙快门耗电很少,以楼主3000+张/年的拍摄量,三年多没换过电池
当然,并不是每张都用蓝牙快门,

                                                                                                    蓝牙快门篇
                                                                                                    楼下续手机夹篇

楼主:
    手机夹篇

一、金属折叠夹

简介:

尺寸、结构

推荐指数:★★★★

特点:全金属骨架,强度高,稳固,耐用,可折叠;金属螺杆调节;
         价格小贵,偏重,使用不当易伤手机,携带需注意避免碰伤其他器材;
         接口:RRS、阿卡、1/4螺孔x2

二、迷你金属夹

简介:

尺寸、结构

推荐指数:★★★★

特点:重量轻,小巧便携,全金属骨架,耐用;金属螺杆调节;
         可放手机、PAD;手机可横放、竖放;
         使用不当易伤手机;底部无胶垫,易划伤手机;1/4螺孔浅,影响部分云台或三脚架安装;携带需注意避免碰伤其他器材;
         接口:1/4螺孔

三、折叠夹

简介:

拆:

推荐指数:★★★★★

特点:重量轻,可折叠,小巧便携;
         接口:1/4螺孔

四、镜头夹

主要为了接望远镜

数码相机拍距离

手机+望远镜拍距离

推荐指数:★★

五、登山杖

需自己DIY

推荐指数:

关于手机夹,个人推荐三、折叠款,便携就是优势

                                                                                                    手机夹篇
                                                                                                    楼下续三脚架+自拍杆篇

楼主:
三脚架(八爪鱼)+自拍杆篇

一、三脚架(八爪鱼)

应用

自拍杆用的很少,八爪鱼实用性更强。空旷场地解决高度问题,可以用八爪鱼+延长杆,这种组合承重和抗风较差

推荐指数:★★★★★

二、自拍杆

在选自拍杆时,尽量选择尾部带1/4螺孔(或其他扩展接口),可当延长杆与八爪鱼、手机夹、遥控组合使用,图中左侧为延长杆

配设备蓝牙快门1、的自拍杆

推荐指数:★★★

                                                                                                    三角架(八爪鱼)+自拍杆篇
                                                                                                    楼下续云台篇

楼主:
   云台篇

一、球形云台

推荐指数:★★★★★

特点:轻便,阻尼感好,不易划伤其他设备

二、金属云台

推荐指数:

特点:重,阻尼感差,易砸、划伤其他设备(弃置不用)

三、电动云台

推荐指数:★★★

特点:小巧,充电,遥控集成快门,方便拍全景;冬季户外易冻停电,遥控距离有限

四、登山杖帽云台
diy电梯

推荐指数:★★★★

特点:户外运动不用再带自拍杆;需配合遥控快门和手机夹;无销售,需自己DIY

                                                                                                    云台篇
                                                                                                    楼下续外置镜头篇

楼主:
外置镜头篇

柯达PIXPRO SL25

上市日期:2014年09月
最大像素数:1676万
光学变焦:25倍
图像分辨率:
       16MP:4608×3456(4:3)

       10MP:3648×2736

       14MP:4608×3072(3:2)

       12MP:4608×2592(16:9)

       2MP:1920×1080
镜头类型:伸缩式
等效35mm焦距:24-600mm
镜头结构:11组12片
实际焦距:f=4.3-107.5mm
对焦方式:TTL自动对焦(单次AF,触摸式AF(需配合手机屏幕))
对焦范围:
        广角:600mm-无穷远
        长焦:2.5m-无穷远
近拍距离:30mm
最大光圈:F3.7-F6.2
快门速度:30-1/1500秒纠错
曝光模式:程序自动曝光(P)
曝光补偿:±3EV(1/3EV步长)
测光方式:AI智能测光(AiAE)
白平衡:自动,预设(日光,阴天,白炽灯,荧光灯,荧光灯(冷))
感光度:自动,ISO100,200,400,800,1600,3200纠错
场景模式:程序自动曝光(P),快门优先(S),美肌,自动场景模式,HDR,连拍,低光(WDR)
存储卡类型:Micro SD/Micro SDHC卡纠错
最大支持容量:32GB
文件格式
       图片:JPEG
       视频:MP4
电池类型:锂电池(LB-052,880mAh)
续航能力:210张(根据CIPA标准)
无线功能:WiFi,NFC
外形尺寸:71×58.6×65.2mm
产品重量:210g(仅机身)

超好手感的手机夹,目前没遇到过手机夹单品能与之媲美

可盲拍(不连手机,打开镜头按快门)

专用APP

与楼上镜头夹望远镜拍摄在同一位置

这组照片便是此镜头所拍,还算方便

推荐指数:★★

特点:N年前的科技,性能几乎被现在主流手机赶超,主要作用装X和特殊场景应用(如配合电动云台自拍借位等)

同样的产品市面上还有几个,出自索尼和柯达。实用性不强,价格偏高,不建议购买。

据路边社消息,外置相机很快将成为手机摄影的一个突破口,主要通过镜片物理叠加改善相机性能。主流方向将是插口连接解决延时等问题,同时也缩小镜头体积和重量。
之所以用单独篇幅谈外置镜头,也是对外置镜头的期待

                                                                                                    外置镜头篇
                                                                                                    楼下续其他篇

楼主:
助拍、补光灯、兔笼等其他

一、 拍照手柄加装蓝牙快门

直达电梯:手机拍照手柄加装蓝牙快门

特点:属助拍工具,助拍手柄是增加拍摄稳定性、便利性和手感等,这方面普通自拍杆很难替代

推荐指数:★★★★

二、1/4螺丝

平时有个习惯:钥匙扣上总是挂一个1/4螺丝

配合手机夹和手绳,组合手机手握助拍,解决触屏电话握持拍摄困难

固定电话完成自拍、增强稳定性等

更多功能自行开发

推荐指数:★★★★★

三、蓝牙握持助拍器

特点:解决触屏电话握持拍摄困难,手感更好,自带蓝牙快门;价格偏高

推荐指数:★★★

四、兔笼

特点:适合组合型拍照、拍摄视频等;体积偏大,仅拍照用处不大

推荐指数:

1、金属

2、单手

3、多位架

尺寸:145x45x30mm

五、补光灯、话筒

1、补光灯

供电:5号电池x2

接口:冷靴+1/4接口+3冷靴

尺寸:81x66x27mm

净重:63g

功率:5W   色温:6500K   亮度:800Lm

2、话筒

特点:仅拍照的话,很少用,不推荐

推荐指数:

六、有线快门

不知此贴片对应的型号

七、其他

吸盘手机架

各种扩展接头

手机拍照能用的外设有很多,几乎相机能用的设备,手机也能用得上,只是手机还没强大的代替单反,所以很多装备没必要购买

随着手机外设市场的日益成熟,相关设备也在更迭,有一两套简单实用的摄影工具辅助日常拍摄即可

常用↓

ps:码字、码图实在枯燥,有疏忽之处请谅解并指正,多谢!!

                                                                                                    (完)

                                                                                                    辛丑年壬辰月 丙午日

网友:
那张是在嘘嘘吗?

网友:
没看完,感觉到很厉害呀。。。是个烧友

网友:
看完真是长见识了,不错,学到不少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
学到不少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
蓝牙快门有推杆变焦的就好了。

网友:
楼主户外爱好者,装备齐全啊
背景知识齐全,妥妥发烧友

ps:野外也要注意文明

网友:
多图杀猫,鸿篇巨著

网友:
不错,无线控制就是方便

网友:
这东西我完全用不着,因为我有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