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几块钱包邮的保视力Q61 LED台灯拆解 改按键 换电池

楼主(2021-04-28):
最近老是看见淘宝客推荐台灯,但是价格都不够低,而且很多都是插电使用的,
所以就自己找了这个几块钱包邮的(优惠卷5+返现5),不带电池的到手价6.8,带电池的8.8起(但是实际上我这个到手价要10.8元)跟我选的套餐返现金额不符。

本来就就对这种几块钱不抱什么希望,但是没想到收到货都发现不能开机,触摸键不灵敏感应不到。
触摸按键短按开关和调节亮度,长按是切换色温。

还带手机支架功能

通过拆机,直接触摸电路顺利开机,意外发现亮度还不错,比较满意

这种便宜的万向管做支架也挺实用的,比起那些折叠的要好用

两种色温LED灯珠

背面的MicroUSB充电口和物理开关

下面是拆解过程

底部四颗螺丝直接拆下即可

介绍是800ma的电池容量,我以为是那种方块型的锂电池,打算买回来自己改成18650电池的,
没想到本身就是18650电池,不过这种三无产品,容量估计800ma都不到。还是得自己换掉。

空间很大,可以并联多节18650电池塞进去

触摸开关,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外壳设计太厚的问题,
隔着外壳触摸没反应,直接触碰电路就可以

电路板

五脚的LTH7丝印其实就是常见的4054充电芯片

2040稳压IC

触摸控制IC被打磨了

两组色温控制电路

三无18650电池

灯罩

灯珠

频闪很厉害

焊接工艺

楼主:
商家补发的已经到货,这个开关很正常

直接拆了加电芯

用第一个换下来的电芯并联到这个上面去
就放这里

位置有点不合适,要切一下

切点原来电芯的固定架

顶部中间的螺丝孔是空的,也切掉

焊接引线

大功告成,续航翻倍

楼主:
和卖家联系,给我补发了一个,
这个就直接自己改一下按键吧

直接把触摸键改到外壳外面

在外壳上打孔

找到合适大小的螺丝(2mm左右)

焊接导线

拧进外壳,焊接到电路板,现在触摸功能就非常灵敏了。

再换电池

本来想换大容量18650电池的,但是感觉有点浪费
刚好有块并联的方块电池闲置很久了,可以利用上

这个位置也很合适

改造完成

网友:
18650还充当配重的作用

网友:
几元钱台灯改造成本太低了。18650换大容量电池都行了

网友A:
频闪厉害,能不能在灯板输出端上焊个大电容改善?感觉大容量电容能滤波让输出更稳定,小白臆想见笑

网友:
这螺丝换上看着不舒服,把嫂夫人的大金镏子焊上面,这样摸着看着都舒服

楼主:
补发那个已经收到,触控没有问题,这个应该是电路问题导致不够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闪厉害,能不能在灯板输出端上焊个大电容改善?感觉大容量电容能滤波让输出更稳定,小白臆想见笑 ...

有空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试试看

可以分享下链接哈

网友:
拔动开关其实应该设置到表面按压式的,本来配重就轻,要两只手才能操作,按压的开关才方便

网友:
图片拍的很清晰,调光芯片会不会是8023?

网友:
还有车吗?分享下链接,谢谢

网友:
led ,what kind of

网友B:
1节18650还不够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节18650还不够你用?

这种三无18650容量很小的

网友:
你把原来按键那里的筒壁内侧磨薄点 说不定就可以触控了
或者钻一个非常小的孔,把金属线漏出来但跟外壁平齐,  既不影响外观也不影响触摸

网友:
充电宝上插个小米led,充一次电能用好久

网友:
那个触摸不行的,可能是c3的电容不行了,那个没丝印的芯片,应该有一个脚可以外接电容调触摸的灵敏度的。
搜一下触摸调光IC,就能找到相关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