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做“大容量”U盘翻车记

楼主(2021-04-28):
坛友退坑送了一些小东西,里面有颗稀有“大容量”颗粒

这是一颗容量高达256M的SLC颗粒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准备上板做个U盘。

老制程的SLC颗粒,新主控肯定是不支持了,老主控也不知道哪款支持,那就上万能的安国吧。

理一下引脚,焊到安国上。

上电脑量产

CG识别正常。

量产软件识别正常。

点开始后,没有提示“不支持的flash”,说明主控支持这款闪存。

设置低格,开始量产。

片刻报错坏块多,看来这个颗粒寿终正寝了。

水贴完毕,溜了~

更新

本来已经放弃了,有坛友说芯邦支持这个颗粒,然后又从垃圾堆里捡出来,贴到2199上。

彻底放弃了,谁也别给我出主意了

颗粒不一定是写坏的,有可能是受了外力,内部有损坏,放弃了

网友:
这种容量的SLC也能用坏? 是不是什么地方不对劲?  还是说这个颗粒就是坏的?

网友:
这种USB头子可靠性不行, 时间长了容易接触不良,我坏几个了...

网友A:
可能不是坏块太多的原因,而是是没用对安国的量产工具。
我以前搞都是128M-2G的SLC,都是坛友给的安国主控,几乎每块主控板用的量产软件都不一样。
也遇到过坏块过多的情况,后来选对了量产软件就正常了。
还有,可能是焊接温度高了点点,芯片挂了某些部分。

网友:
估计换主控可以

网友:
用芯邦开,新版安国不支持老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是坏块太多的原因,而是是没用对安国的量产工具。
我以前搞都是128M-2G的SLC,都是坛友给的安国主控 ...

已经拆了,不折腾了

网友:
SLC  号称  多少次的读写   这么快就。。。

网友:
256M  你也去玩?   真闲

网友:
有没有先清空?

网友:
芯邦CBM2090-2099支持,手里还有几个256M、512M、1G、2G的SLC U盘和4张用论坛换的22合一跟坛友交换的4G CF卡(每张卡上有两个2G的F)。

网友:
不应该显示坏磁区过多,SLC很耐用的,用芯邦试一试啊,这个主控支持的芯片,也很多

网友:
slc是软路由神器,256m够用了

网友:
安国量产工具太乱了,搞不懂用哪个

网友:
我比较喜欢用芯邦,支持多,量产容易,只用一套软件就可以

网友:
第一眼还以为是单贴256的tsop颗粒,然后确实是256,只不过不是GB而是MB,话说上up19会不会可行,那个支持30-50nm的颗粒

网友:
主控板问题 我128M4叠在2199上都开出478M了 还加了写保护 在另外一批次的板上就开不出来 PS2250也开不出来 都是报坏块多 颗粒是全新的不可能坏块多

网友:
我也遇到过256的SLC提示坏块多,试了很多量产软件,换了好几种主控板都这样,,,

网友:
你不孤单,我五一节无聊搞坏一个512M的slc。还搞坏一个32M的U盘。没拍照对应的点,就把芯片吹下来了,可能是因为芯片焊接反了,后来换上原片,反复几次都不让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