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报错Can't support this unbalanced configuration

楼主(2021-04-28):
不知道怎么回事,intel的29F02T2ANCTH1颗粒,求助。

网友A:
ce1没显示,检查下是虚焊,还是ce1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1没显示,检查下是虚焊,还是ce1挂了

收到,我加焊下试试。

网友:
炸ce了开半容

网友:
挂了一个CE吧指定开CH0的容量吧

网友(2021-11-25):
我也遇到一样的了,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05-04):
楼主怎么解决?我遇到一个

网友:
没有确认一下大神们指导的结果,楼主欠大家一个结论

网友:
ce1,没有认全,检查加焊,未果的话,就是渣ce了,指定ce开128g

网友(2023-09-20):
引用 网友A:
ce1没显示,检查下是虚焊,还是ce1挂了

我这个果然是虚焊。加热一阵就开卡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