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2246xt msata土狗跳线

楼主(2021-04-28):
请大佬分享一下手上的图纸,看看下面这个板子的土狗跳线在哪儿?ce跳线都标出来了,很好找,土狗却没有标识。

楼主:
根据闲鱼上别家m.2板子的土狗跳线设置,我猜测是r23,补了一个10k电阻,焊上东芝0ddl的片子在f01上面,可以认到id就是分布有点怪?是不是要全部焊上,才能看到正常的id,现在的ce跳线是1357。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闲鱼上别家m.2板子的土狗跳线设置,我猜测是r23,补了一个10k电阻,焊上东芝0ddl的片子在f01上面,可以 ...

跳线错了,是2468

网友:
单贴跳偶数跳线

楼主:
谢谢两位指点,我会在贴几个芯片上去的。目标是4ce 4贴

网友:
板子有标土狗啊!很清晰的一个R23。

楼主:
顺便问一下大佬们,土狗电阻没有上的话,贴0ddl会有什么现象?能看到id吗?我现在可以看到id,是不是说明土狗跳线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大佬们,土狗电阻没有上的话,贴0ddl会有什么现象?能看到id吗?我现在可以看到id,是不是说明土 ...

能看到id,但是开不出来

楼主:
r23是有标,只是闲鱼买家说他不知道哪个是土狗,我猜测是r23。现在实验下来4贴4ce都ok,r23的确是土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