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请教: ArduinoIDE里面“上传”“上传成功”那个消息提示字体怎么变大?

楼主(2021-04-28):
请教: ArduinoIDE里面“上传”“上传成功”那个消息提示字体怎么变大?

网友:
改源码

这样如何

楼主:
  用户代码编辑窗里字体大小 可以设置; 那个提示信息有设置的方法吗?
  如果只能修改IDE的源码 应该怎么操作?
    先谢谢各位大贤。   眼睛不好看的太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