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首利實業生产的电脑电源(SOLYTECH LC-HP250ATX)

楼主(2021-04-28):
拼了一套旧H61主板,就差个电源了,于是去街头朋友的电脑店找了个旧的电源。当拿到手里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电源分量十足!于是就兴冲冲拿回家。

今天拿到厂里拆开清清灰,于是就有了这次的拆机图片。

电源是台湾产,感觉这个牌子并不常见。

电源的引线非常短,但观感挺好。线径很粗,大约0.75--1mm。

拆开外壳,巨大的散热片和高频变压器,散熱片上面還帶有测温用的热敏电阻,应该是控制风扇转速用。

电源的控制IC:2008Z

货真价实的电源滤波器

大大的滤波电感,和清一色的电容.....有两个已经裂了,待会换上。

高压电容:

电源接口和散热风扇

这个电源标称250W,但重量感觉比市面上的低端400W的还要重。由于年代久远,电容爆了2个,但感觉换一下应该能正常使用。

网友A:
质量好的电容不容量鼓包吧,那个FPC变压器有没有拆开看看是不是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好的电容不容量鼓包吧,那个FPC变压器有没有拆开看看是不是真的啊?

这个fpc是真的。网上搜了一下这个电源的资料,是P4时代的电源。这么多年了,鼓包也是在所难免的。

网友B:
从参数上看,这货没有20年也有15年了吧???

网友:
老古董,这做工也就比山寨好点,闲鱼多的是品牌拆机的

网友C:
功率太小了,有条件还是换其他品牌好用了

网友:
被动FPC,半桥自激拓扑,如果那个大电感是真的话,用料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参数上看,这货没有20年也有15年了吧???

是啊,这个电源在网上搜索,最初出现的关于维修的帖子是2009年。电子产品3年后开始损坏,差不多是05--07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太小了,有条件还是换其他品牌好用了

h61+G2130,这种配置用这玩意完全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这个电源在网上搜索,最初出现的关于维修的帖子是2009年。电子产品3年后开始损坏,差不多是05--07 ...

我觉得是04年前后的,甚至有可能是02年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04年前后的,甚至有可能是02年左右...

奔腾4年代的东西,差不多了。。。
网上找到一段资料:

首利(SolyTech),网络上又称鸿海首利,据称是鸿海的关系企业。这个企业在东莞有两个电源工厂,内销厂荃翔电子,外销厂成翔电子(L&C Technology Inc.)。首利主攻低阶产品,面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其品牌为L&C Technology,05、06年前后也曾使用这个品牌向内地推广“寿昌”牌电源。此外网络上能见到出自首利的号称给HP代工的工包电源。首利的电源也有过恶评,其为富士康机箱配套的FTEK电源和给劲驰生产的电源都爆出过严重缩水、假3C和不合格问题,在网络上传播很广影响很坏。而首利自有品牌和工包的电源,做工中规中矩,但结构较老性能也不抢眼,因此没有什么关注的意义。

网友D:
居然是真的PFC, 不知道是主动,还是被动。
当年很多水泥PFC,还不如没有PF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是真的PFC, 不知道是主动,还是被动。
当年很多水泥PFC,还不如没有PFC。 ...

被动的,里面是铜丝。这个电源的低压滤波电感看上去更实在。拆过很多国内的杂牌电源,滤波电感都是用铜丝短接的。

网友:
FPC变压器不是水泥,铁块就行

网友E:
有的电源很重,是用了落后的技术导致的。新技术主动PFC电源金牌也能很轻。我以前有个据说是日本服务器下来的二手电源。跟普通电源一样大。重量5斤网上,死重。里面密密麻麻。那个线路都是紫铜铜板。输出是模组的。400W。唯一缺点——发热巨大。呼呼热风。夏天30°这货都出糊味了。后来长见识了,电源不看重量,还是要看看有没有偷工减料。里面用的什么品质的零件啊。

网友:
惠普机用的电源,不会差到哪里。秒山寨是肯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的电源很重,是用了落后的技术导致的。新技术主动PFC电源金牌也能很轻。我以前有个据说是日本服务器下来 ...
我十四年前买的康舒IP400W,也是主动PFC,但是很重,比长城,航嘉要重出50%,冗余度可以达到560W。

网友:
电源壳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十四年前买的康舒IP400W,也是主动PFC,但是很重,比长城,航嘉要重出50%,冗余度可以达到560W。 ...

昂,以前航嘉的名声还可以,过了几年就销声匿迹了。现在国产的我就买长城的,要么就弯弯的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