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今天帮同事修一个雷柏无线鼠标 更换微动(rapoo 1620)

楼主(2021-04-28):
同事有一雷柏无线鼠标左键单击变双击,感觉把握比较大,就让同事带来修一下。简单的故障,将左键换掉就是了,正好,前两天拆一个双飞燕鼠标,留下了几个按键。

这是主角:

背面

打开后的内部,凯华按键,很简单的:

换的按键就只有双飞燕的诺华的了,不知哪个好些。
拆按键时用的电动吸锡器:还是挺好用的。

比起烙铁+吸锡器强一点。
按照原样装上后就OK了。

网友A:
这个怕是山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怕是山上的吧???

可能吧,同事一直用着,也好多年了。

网友B:
拆个微动还要什么吸锡器,刀头几秒钟就取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个微动还要什么吸锡器,刀头几秒钟就取下来了

买了个吸锡器不经常用,怎么也要发市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个吸锡器不经常用,怎么也要发市一次

吸锡器单面板还可以用,多层板散热太快不好用

网友(2022-07-31):
重点是宝工331

楼主:
是的,就是为了show一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个微动还要什么吸锡器,刀头几秒钟就取下来了

没有刀头,有吸锡器

网友:
这个还不是山寨的产品,雷柏的板子都没打毛边,所以比较粗糙,传感器后面也不像传统的鼠标,有个圆柱形的LED灯的,雷柏的LED灯在板子背面

网友:
电动吸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