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刚买的英菲克pm9bs三模无线蓝牙鼠标

楼主(2021-04-28):
手感超级肉,胜在轻便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10几块值得了。居然是电池槽设计方便更换啊。微动应该也可以换成长的。

网友:
蓝牙鼠标我也买了一只,用一次后就不想用了。还是直插直用的好,不要另外装驱动。

网友:
很不习惯这种扁扁鼠标,手感一点都不好,用久了手痛,微动换了吧,之前也有个英菲克的蓝牙鼠标,用一段时间要死机

楼主:
光学IC是深圳太格伦生产的V108,DIP8封装,优点集成度高,采购成本1块钱左右。

暗夜某某https://post.smzdm.com/p/amm0k4ev/
搜到条有用的评论

网友:
竟然用14500....

楼主:
另外贴一下旧鼠标的,翻了下订单竟然是11年的,最近时不时断线的,感觉就像是供电不足,换过线并不是线的问题。
有人认识这个光学引擎ic吗
SCSP163
11176
MMW59L

网友:
这个牌子便宜吧,还是罗技吧,同是蓝牙使用体验一个天一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