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大神帮忙看看分量输出为什么没有声音

楼主(2021-04-28):
请大神帮忙看看分量输出为什么没有声音,2个机顶盒,电视机HDMI只有一个,打算有线电视高清盒用分量线,现在是有图像没有声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你那个线是音视频线,红白接音频左右声道,黄色的接视频。另外分量输出只有视频信号,不带音频,音频得另外接线。

网友A:
这是AV视频线

网友:
先看线断了没,在拆机给大家看

网友:
你这明明是视频线,AV线,不是分量线,分量线需要5根线。电视机信号源调成AV模式,线路接上面那一排红白黄就行了。

网友:
分量线三根,别接错,线芯断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AV视频线

是分量线,你看插头到机顶盒的只有一根

网友B:
你没有发出机顶盒的接口照片,盲猜是3.5mm接口
你图片中的连接线是3.5mm转AV连接线,不是色差线,不过大概率也能够当做色差线来用,只不过需要多试几次才能正确显示色差连接线有红绿蓝3个接头,加上双声道音频,总共有5个接头,色差线不能传递音频信号,最高支持720P分辨率

这个是标准3.5mm转色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发出机顶盒的接口照片,盲猜是3.5mm接口
你图片中的连接线是3.5mm转AV连接线,不是色差线,不过大概 ...

我就是这款标准的分量线!关键是音频怎么接呢?机顶盒上没有啊

网友B:
我就是这款标准的分量线!关键是音频怎么接呢?机顶盒上没有啊
音频连接用你手头的3.5转AV线即可,红白两根线对应双声道(具体哪个是左是右需要自己试试),黄线是视频线,用色差连接的话,这个就不用接
用这根线插入机身的音视频输出口即可输出立体声音频,黄线不接
再买一条3.5转色差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款标准的分量线!关键是音频怎么接呢?机顶盒上没有啊
音频连接用你手头的3.5转AV线即可,红白两根 ...

正解,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正常色差线应该是5根,你这条色差线少了音频。
但是不一定要再买一根音频线,你可以走av端口。
如图,3个口颜色不同没关系,换着插,总有一个排列是对的。
视频源里选av端口即可,别选色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