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杯子外面的镀锌怎么去掉

楼主(2021-04-28):
之前用的时候,镀锌层还不停的脱落,怎么放了一段时间,就不脱落了,怎么把剩下的镀锌层去掉呢?

网友:
细沙一打,洁白如新

网友:
换一个来喝水不好吗?

网友A:
我记得初中物理里学过锌和什么酸反应生成氢气的,你可以用醋或者洁厕液之类的酸性液体泡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初中物理里学过锌和什么酸反应生成氢气的,你可以用醋或者洁厕液之类的酸性液体泡一下试试 ...

人家还要喝水呢

网友:
扔了吧,我记得有毒,杯子镀锌还有这骚操作?

网友B:
是塑料镀铬吧,用细砂纸打磨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塑料镀铬吧,用细砂纸打磨打磨

就是不想打磨。之前很容易脱落,用手指搓下来,怎么放置一段时间,就不好脱落了。

网友C:
装热水,用手多捂捂,又跟以前一样会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热水,用手多捂捂,又跟以前一样会脱了

直接拿开水烫呢

网友D:
难道这杯子价格很高吗

网友:
百洁布试试看,不锈钢保温杯上的油漆就是这么去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这杯子价格很高吗

穷苦人家

网友E:
首先这肯定不是锌,应该是某种涂层或漆,其次换了吧,就算去除了表面也是花的,除非重新打磨。

网友(2022-02-20):
引用 网友E:
首先这肯定不是锌,应该是某种涂层或漆,其次换了吧,就算去除了表面也是花的,除非重新打磨。 ...

对,这根本不是锌,已经开始掉皮了,就用新钢丝球刷吧,手用用都能掉的,应该不难刷掉。要是有角磨机加钢丝刷,分分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