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怎样写罗技接收器的固件?

楼主(2021-04-28):
拆解坏的罗技接收器发现,这货的芯片是NRF31562A,想换个芯片接着用,苦于没有对应的固件,哪位大佬能指导下,怎么从usb口写入罗技的固件,找遍全网都没办法,接收器买新的又贵,要接近40大洋

网友A:
你怕不是想的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怕不是想的有点多...

这玩意很简单,芯片买得到,电路板可以画一个,难就难在没有程序

网友B:
你要能写,山寨的早就写了,那么罗技就没有假鼠标了,山寨的全部转正。

然后罗技就倒闭了。

我怀疑罗技的产品芯片是定制的,也就是芯片制造的时候,就刻入罗技的标识,后期无法改,所以也就没有写入的软件。

罗技的用量和体量估计上游愿意给它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能写,山寨的早就写了,那么罗技就没有假鼠标了,山寨的全部转正。

然后罗技就倒闭了。

多谢解答,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猜测应该是类似单片机的hex程序,罗技售后应该有的,接收器就一个几块钱的芯片,成品贵的一批

网友:
程序是厂家绝密  想想就好

网友:
改是不可能的,自己写是有可能的,特别是对于有资料的方案来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猜测应该是类似单片机的hex程序,罗技售后应该有的,接收器就一个几 ...

以前有一种技术叫“掩膜”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能写,山寨的早就写了,那么罗技就没有假鼠标了,山寨的全部转正。

然后罗技就倒闭了。

山菊花烙铁遍地也没见倒闭啊。

网友:
不对吧,咸鱼也就是多二十块一个,价格还行

网友C:
以前双飞燕的是可以刷的,可以实现类似罗技“优联“功能。
罗技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双飞燕的是可以刷的,可以实现类似罗技“优联“功能。
罗技的不清楚 ...

多谢解答,双飞燕的刷了能配对罗技的鼠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一种技术叫“掩膜”了解一下。

真要是光刻写了程序那就没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双飞燕的刷了能配对罗技的鼠标么?

应该不行,只能配对双飞燕自己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行,只能配对双飞燕自己的设备。

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