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战斗累了,美的牌子

楼主(2021-04-28):
用了十年了,那天搬来客厅用一插电就跳空气开关,用万用表测量两角电阻是0欧姆,排除电源线问题,拆开后,问大神一般是哪里坏,值不值得修,整流桥,igbt还是什么

网友:
没爆保险?跳闸了?如果不是电源线的问题故障应该很严重!整流桥短路IGBT功率管短路都有可能。

网友A:
内部短路,需要大修,建议去马家买个套装吧,20多块钱换上就行

网友:
莫瞎猜,会动手就要以检测为主。要不,学学售后换整板

网友:
我的龙的,自动开关机。大神有什么建议。检测到一棵1.5UF的电容失效,换了也还是如此。

网友:
整流桥,igbt,,待机电源,谐振电容,驱动对管,一般是这样子

网友:
我这种伪拆机党,直接换板子,电磁炉也好 电饭煲也好,直接换,电源板控制板,不行就一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短路,需要大修,建议去马家买个套装吧,20多块钱换上就行

搜什么在淘宝

网友:
炸了就直接两脚短路,保险没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短路,需要大修,建议去马家买个套装吧,20多块钱换上就行

啥套装,给发个链接

网友A:
搜 电磁炉主板 或 电磁炉万能板,都可以找到,更换方法看里面的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 电磁炉主板 或 电磁炉万能板,都可以找到,更换方法看里面的视频教程 ...

我觉得没有必要换了,板子大小不一,各位能不能移花接木,我之前买了个渣牌子电磁炉,线圈应该是铝的,能不能把美的这个线圈换上去,其余扔垃圾了?都是标2100瓦通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没有必要换了,板子大小不一,各位能不能移花接木,我之前买了个渣牌子电磁炉,线圈应该是铝的,能 ...

我换过几个线盘,没发现啥问题,不过是铝线盘之间的互换,没试过铜的。
电磁炉背面有很多预留的螺丝孔,对角线方向选择两个安装上就行
线盘更换时需要注意内外两个线头在主板上的安装位置,有的主板标注的是in和out,有的是out1和out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几个线盘,没发现啥问题,不过是铝线盘之间的互换,没试过铜的。
电磁炉背面有很多预留的螺丝孔, ...

线盘内圈接+300V(OUT1),外圈接IGBT功率管的C极(OUT2)

网友:
刚修了一个也是服役好多年的美的,也是短路,拆开5uf高压滤波电容爆浆导致IGBT也烧毁,一起换了OK
修这玩意需要串联100w灯泡,否则跳闸或者再次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