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525小主机HDMI显示问题,

楼主(2021-04-28):
请教大神,我有个D525小主机,一直HDMI显示问题困扰着我,
这个主机有DVI和HDMI接口,DVI接口接显示器有显示,但是HDMI接口接电视的话就需要先接上DVI显示器,HDMI接口才有输出,这个怎么破?

网友:
bios 更新

DVI虚拟器显卡欺骗器假负载

DVI转 vga +vga虚拟器显卡欺骗器假负载

网友:
进BIOS看看能不能调主输出口...

网友A:
D525功耗太高了,能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525功耗太高了,能干什么?

哪里高了?也就25w而已,你别和新出的比啊,这U都多少年了,D525双核4线程性能不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里高了?也就25w而已,你别和新出的比啊,这U都多少年了,D525双核4线程性能不弱的 ...

你的D525做软路由还是群晖?现在14nm的n3050 n3150 TDP只有4-6W,实际功耗还要低,主板才几十块就能买到了

楼主:
感谢以上朋友回复,经过百度找到了这个额,,回去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以上朋友回复,经过百度找到了这个额,,回去试试

楼主问的是HDMI和DVI,不是VGA。

看看Bios设置吧,应该有设置那个为主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的是HDMI和DVI,不是VGA。

看看Bios设置吧,应该有设置那个为主输出 ...

有DVI-VGA转接头,差不多原理,只要让电脑认为DVI接口有显示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D525做软路由还是群晖?现在14nm的n3050 n3150 TDP只有4-6W,实际功耗还要低,主板才几十块就能买到 ...

n3150基本都要100以上了,几十块钱哪来的?我软路由+NAS用的E350,功耗和D525差不多,主要是D525一般只有百兆和2个SATA。这种板子做NAS的话功耗基本都能忽略了,主要还是硬盘启动的时候耗电,我E350一直开着没关过,电费感觉不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3150基本都要100以上了,几十块钱哪来的?我软路由+NAS用的E350,功耗和D525差不多,主要是D525一般只有 ...

你不会砍砍价啊,你看到咸鱼上的价格基本都是卖不出去的价格,价格合适的,都已经卖出去了,留下那些高价货让你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砍砍价啊,你看到咸鱼上的价格基本都是卖不出去的价格,价格合适的,都已经卖出去了,留下那些高价 ...

从来不砍价的说挨宰的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来不砍价的说挨宰的命……

你要记得,你在咸鱼上看到的价格,都是卖不出去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