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4款动力18650电池性能对比测试:三星20R/亿纬20P/东磁20P/天鹏2000mah

楼主(2021-04-28):
现在电动工具主要还是用的18650动力电芯,以前的大品牌工具都用的进口电芯,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电动工具品牌都换成了国产电芯,比如说东成,大艺,后面威克士也开始全面换用国产电芯,大有也推出了4.0ah的中国芯电池包,直到2020年,连一直坚持用三星电芯的锐奇也开始在12V平台使用国产电芯。至此,国产一二线品牌全都开始使用国产电芯。对于国产品牌开始全面换用国产电芯的现象肯定会有不少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是品牌的倒退,为了降成本,完全不顾用户的体验。而我觉得大品牌既然敢用,那么肯定是认为这个电池是靠谱的,不会为了多赚点钱而去砸自己的招牌。现在电动工具在用的国产芯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款:海四达2000mah,亿纬2000mah,天鹏2000mah。而下面我的测试选取的电芯是四款:三星20R,亿纬20P,东磁20P,天鹏2000mah(电池外皮没标明型号),这四款电池都是标称2000mah容量,10C的放电倍率。因为这四款电池是前后半年陆续购入的,所以说照片资料不是很全,大家直接看数据就好了。懒得看过程的坛友可以直接看最后的对比表格和结论。

首先来看内阻:

三星20R和亿纬20P的内阻是在21摄氏度下量的,20R的内阻是12.88毫欧,20P的内阻是13.6毫欧。东磁和天鹏的内阻忘记拍照了,直接说测试结果:东磁20P在20摄氏度下的内阻是12.9毫欧,天鹏在20摄氏度下的内阻是14.5毫欧。需要注意的是20R的内阻与电压呈正相关,当电压降到3.3~3.4V左右的时候,内阻会增大到13.5毫欧左右。照片中的内阻值是在3.75V电压下量得的。而东磁和亿纬的内阻受电量的影响很小。

下面是4款电池20A放电性能比较
三星20R:

从4.186V放电到2.5V,放出了1924mah的电量,均压3.26V。
亿纬20P:

从4.187V放电到2.5V,放出了2046mah的电量,均压是3.23V。
东磁20P:

从4.200V放电到2.5V,放出了2083mah的电量,均压是3.28V。

天鹏:

从4.200V放电到2.5V,放出了1962mah的电量,均压是3.21V。
从这4款电池的放电曲线来看,三星20R的曲线要陡峭一些,而亿纬20P和东磁20P的曲线相对来说要平缓一些。至于天鹏的放电曲线则是有点奇葩,在3.3V左右竟然有一个转折点,3.3V之上的曲线很接近三元,3.3V之下的曲线很接近磷酸铁锂。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东磁20P这款电池也是比较奇葩,20A放电所放出来的电量竟然明显比10A放电的要多,下面是对比图:

从对比图上可以看出来10A放电的电量比20A放电电量要少110mah,而且20A放电的瓦时数竟然也要比10A放电多。我一开始以为是测试仪出了问题,但是反复测试多次仍然是这样的,而且在三星20R身上并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东磁20P在20A放电结束之后的反弹电压明显要比10A放电的反弹电压要低,只能认为是这款电池在20A放电电流下能达到更深的放电。

下面是这4款电池的性能排名:
东磁20P>三星20R>亿纬20P>天鹏

各位坛友若是想自组电池的话,以上的测试结果可供参考,目前东磁、亿纬、天鹏的全新B品电池的价格在5~6元/节,三星20R的价格在10元左右。单从性能来说,这几款国产电池和三星20R很接近,所以用国产大厂的电芯显然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电动工具换用国产电池也不会对机器的功率发挥造成任何的不利影响。以我的角度来说比较推荐亿纬20P,因为东磁的性能虽好,但是现在已经比较难买到了,亿纬要比较好买一些,而且亿纬的性能也很不错。当然也有人会认为国产电池的循环寿命和进口电池存在差距,这个说法现在还没有相关测试来进行印证,我目前正在做三星20R和亿纬20P的循环寿命测试,看看国产电池的循环寿命和进口电池之间是否存在差距,不过这个测试很耗费时间,估计几个月以后才能出结果。

网友A:
这帖子质量高。最后最好弄个表格,给不想看过程的人看结果。还有没有章节,应该按目的、测试工具、测试方法、测试过程、结论这个几个章节来写。写完就是测试报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质量高。最后最好弄个表格,给不想看过程的人看结果。还有没有章节,应该按目的、测试工具、测试方法 ...

嗯,谢谢提醒,我发帖子的经验不多,回头弄个表格上来。

网友:
测试电池可是个苦差事,楼主辛苦

网友B:
我买了4颗18650电池1.8元一颗,都标2000毫安时。拔掉外皮里面有3种,有1200毫安时的。有2000毫安时的。有2节三星的。放电测试很意外。标1200毫安时的放电才500多毫安时。标2000毫安时的放电有1890毫安时。最意外的是三星的标2000毫安时,反复充放电都是2980多,后面还超过3000毫安时了。又买了12颗再试试。要是还能拆出一半的三星电池就再买几十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4颗18650电池1.8元一颗,都标2000毫安时。拔掉外皮里面有3种,有1200毫安时的。有2000毫安时的。有2 ...

三星的这个是容量型电池吧。如果是新电池的话确实很合算,可以多买。

网友:
很好的测试贴,赞了。

网友:
感谢分享,不能加分了!

网友C:
东磁表现居然这么好,东磁应该是零售价最便宜的了这里面

网友:
天鹏的曲线好奇葩。不知道2a放电会怎么样

网友:
刚做了一组21v电动工具电池,电芯用的是太行的18650内阻单颗都在11豪欧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4颗18650电池1.8元一颗,都标2000毫安时。拔掉外皮里面有3种,有1200毫安时的。有2000毫安时的。有2 ...

蓝色三星是33G,容量型,3300mah的

网友D:
天臣的2500mah 10c 价格跟2000mah的一样 但是电流更大 达到25A
另外不推荐亿纬的20P 电池做工差 钢壳很薄 这种容易漏液
天鹏的钢壳比较厚 没那么容易漏液

网友E:
东磁20P 东磁20PA这两种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磁20P 东磁20PA这两种有区别吗?

性能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臣的2500mah 10c 价格跟2000mah的一样 但是电流更大 达到25A
另外不推荐亿纬的20P 电池做工差 钢壳很薄  ...

那些宣称2500 10C的电芯实际上是8C的,想要达到25A持续放电,内阻起码要到11毫欧。亿纬的做工我和其他电池对比过,做工属于一个水平;亿纬20P的重量是42g,和其他2000mah 10C电池没有明显差距;另外是否容易漏液和钢壳的厚薄也没有关系。若亿纬这么容易漏液的话,威克士和大有的电池早就出现大面积翻车事故了。天鹏的重量是45克,钢壳可能比亿纬厚一点,但是性能却和亿纬有点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磁表现居然这么好,东磁应该是零售价最便宜的了这里面

可惜的是东磁当初流出来的货很少,TB上没多长时间就卖断货了。

网友:
数据有了,来张合照看看啥样子的,别买错

网友:
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接电池测试的

听卖电池的说10A放电电池发热到40度

20A放电得用点焊机点焊镍片在电池上才行  不然阻值大    测试完电池会发烫到70~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