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15177-256g写入非常慢

楼主(2021-04-28):
刚买了一个15177-256g
贴到了3111的板子上
开卡很正常,一切顺利
但是测速很傻眼,写入速度很慢,也就60m左右,还会有掉速
但是读取却是正常的

已经排除了是桥接问题和主控问题
把颗粒上到903上面的写入有100m/s
上3268写入只有20m/s

求助大佬这是颗粒的问题吗,虽然说是写入慢,但是校验却能通过

求助

网友A:
是3111的U版吧?写入不正常可能是USB接口数据线虚焊或者桥接和主控的虚焊,能开卡的话主控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3268盲猜没开ddr

网友B:
上个ID图看看/你这个15177是不是没有狗啊:lol:/或者是PS3111开卡的时候设置错误/颗粒频率选200MHZ/土狗模式选2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111的U版吧?写入不正常可能是USB接口数据线虚焊或者桥接和主控的虚焊,能开卡的话主控应该问题不大。 ...

换过不一样的主控还是写入速度非常慢,已经排除掉这些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ID图看看/你这个15177是不是没有狗啊/或者是PS3111开卡的时候设置错误/颗粒频率选200MHZ/土狗模式 ...

是没有狗的频率选了200m赫兹,土狗选2了,还是不行。

网友:
15177-256G记得时没狗的,慢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