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罗技鼠标无线接收器为什么那么贵?

楼主(2021-04-28):
一个无线鼠标才几十块,一个usb无线接收器就要20多,不知道其他品牌接收器是否兼容?

网友:
对,所有的接收器都很贵。雷柏鼠标才买30多,一个接收器要20多。

网友:
雷柏接收器还要写码,我有一个键盘+触摸板的设备,买了写不对,触摸板乱飞,相比之下还不如多花钱买罗技优联,丢了至少能配到正常接收器

网友:
因为他们知道说丢了适配器的鼠标10个有8个是顺的

网友:
芯片都能买得到,关键是不知道怎么写固件

网友:
windows自带防火墙

网友:
国产的便宜,成本才几元钱。

网友(2021-06-02):
支持罗技优联的贵,不支持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