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BOSCH博世12V2.0a电池拆解 对比10.8V1.5a

楼主(2021-04-28):
几年前(2014年)的时候,在论坛申请M币代购到手的博世TSR-1080锂电钻(电钻拆解贴)还服役到现在,眨眼就7年了,电池依旧很耐用,
最近使用有点频繁,就再入手了一块电池,两块电池交替使用。

和电钻一样,依旧是选择JD渠道购买,贵一点但是质量可靠。

外包装

和原来的10.8V的对比,其实两个电压都是一样的,都是三节18650串联,只不过一个是标示电压一个取高一个取低。

拆解

撕掉底部贴纸,用一字螺丝刀撬开卡扣

其实不用多大的力气,找到技巧就很容易撬开了

拉出电芯,这个卡的很紧

电芯对比,这个是三星的,旧那个是三洋的

新的有保护板,旧的没有,旧的至今已经用了7年,依旧耐用,实在难得。

保护板

其它细节

拆解完毕

博世TSR-1080锂电钻(电钻拆解贴

网友:
所以这保护板保护了个寂寞,,没有一个元件也能用这么久

网友:
新的也不算保护板吧,只是多了通讯功能,把电芯电压传给充电器,或者电芯到电压了,把NTC阻值拉低阻止充电。。。
不知道这个老的是用什么来防止过充过放的。。。

网友:
三星不如三洋的了

网友:
这两款电池放电能达到几C?

网友A:
电路板上啥都没有,这是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啥都没有,这是怎么操作

正常啊,就一个温度。过欠压在机器上。

网友:
博世的正品电池就是耐用!

网友(2021-06-21):
做工还不错,三洋的电芯比三桑要好点吧

网友B:
今天人品爆发,到收破烂哪里捡了一个,没有充电器,中午回家把充电器拿来刚刚充满电,试机全好。

网友:
三洋电池的确不错。韩棒子的还是差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人品爆发,到收破烂哪里捡了一个,没有充电器,中午回家把充电器拿来刚刚充满电,试机全好。 ...

看耐久性怎么样了

网友:
这么说10.8V和12V是通用的了?那最新的博世12V无刷能用10.8V电池吗?

网友:
电池太干净了。7年也没怎么用吧。去工地上一天就成五成新了

网友(2023-02-14):
为啥现在很少品牌用三洋或松下的动力电池?  论成本三星也不便宜啊

网友:
三洋电池的确牛逼,那是棒子货能比的。

网友:
1.5AH和2.0AH,容量小了点,打小螺丝还行,开大孔不够用,我用3.0AH,带两块电池出门,一般够对付了。

网友:
三洋大红袍不是盖的!博世工具感觉是买电池送主机

网友:
博世的电池还是挺耐用的

网友:
看来是不能夸啊!前几天买了个博世电磨,配的电池居然充不进电去,还好寄回杭州售后换了个新的。东西是上海的淘宝商那买的,好几个皇冠的卖家。寄给我的充电器是库存货!能用,但是心里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