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荣事达电火锅RHG-B50A6

楼主(2021-04-28):
通电无反应,原来是温度保险熔断,更换后正常。

网友:
楼主手艺高超,致敬了!

网友:
看来挺容易空烧。。。

更换的配件一定要合格啊,甚至除了170度一次性保险,150度加个手动恢复的保险也行。。。
烧不断的温度保险太可怕了。。。

网友:
看来一定是干烧了

网友:
这个温度保险不像是有坛友买到里面卷的是报纸的那种货色

网友:
挖沙看到这个我就想起来论坛的纸温度保险

网友(2024-08-30):
这锅还挺新的,修好又可以使用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