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充电宝盒子做了个可移动T12

楼主(2021-04-28):
买了个6节的充电宝外壳装上电压表电位器插头开关。

焊接保护板

点焊电池

装入电池

网友:
漂亮。手艺真高。可以出成品了。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下,这个电池是不是得用动力电池,容量型电池放电电流太大,电池能扛得住吗?

楼主:
不用动力电池,T12加热的时候电流不大。

网友:
能耗多长时间

楼主:
板子有休眠功能,时间可以调,电池是2200MA的,具体没试过,大概能用2-3小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下,这个电池是不是得用动力电池,容量型电池放电电流太大,电池能扛得住吗? ...

T12好像满功率72W,24V3A。如果用容量型18650,就算2000MA的,满功率放电也就是1.5C。还是可以用的。如果用3000MA的18650,满功率放电时1C。完全可以承受,

网友:
这手活是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