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一台索尼GX688磁带随身听,液晶屏显示模糊

楼主(2021-04-28):
这段时间喜欢怀旧的磁带随身听,咸鱼收了两台,这台索尼GX688显示屏幕坏了,打理了一下,收音正常,磁带播放也可以,就是有点颤音。屏幕坏了,显示很模糊几乎看不到。不知道能不能用什么液晶屏替换。

网友:
这个机器的布局很规整,做工很精美!

网友:
拆机看着就养眼

网友:
今天我也刚搞好我的FX675.看起来跟楼主的电路差不多

网友A:
好机器,做工,用料都不错,屏不亮看看是否导电胶条接触不好引起的?屏夲身不易损坏。

网友:
和我用的索尼GX612磁带机几乎一样啊

网友B:
换偏光片,反光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器,做工,用料都不错,屏不亮看看是否导电胶条接触不好引起的?屏夲身不易损坏。 ...

导电胶擦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电胶擦试过了,还是不行

屏可以找点导线在220线上绕几圈,用手捏住屏导电的边脚,用导线的另一头碰别的导电脚可显示屏笔划,点等,也就是屏没坏,剩下的就是导电橡胶和驱动芯片的事了,导电榜胶有问题,只会缺笔画,不会全不显示。止于芯片这就复杂了,不统一,不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可以找点导线在220线上绕几圈,用手捏住屏导电的边脚,用导线的另一头碰别的导电脚可显示屏笔划,点等 ...

仔细看了下屏幕,屏幕有点字幕影子,就是几乎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偏光片,反光膜试试

偏光片不能换 只能换反光膜,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下屏幕,屏幕有点字幕影子,就是几乎看不到

这就不好查了,闲了上网上查查看看。

网友C:
换反光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反光膜

换了也是一样,液晶屏看过去黑了一片,应该是坏了

已经修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434

网友:
这种情况就需要换偏光,不难的,但需要注意方向,反面的反光膜也是带偏光的

网友:
颤音有可能是皮带做工不精细引起的。

网友:
这种超薄电控的基本上都颤音,还挑磁带,还不如面包机

网友:
颤音的原因很多:磁头、压带轮、皮带的质量、飞轮清理的怎么样,都可能出现颤音,特别是皮带的质量,由其是松下机,

网友(2022-12-05):
当年买不起的机器。

网友:
当年不错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