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7号转5号电池仓的配件。

楼主(2021-04-28):
狗东款香山秤,没螺丝,脚垫还是硬的,看样子没法拆。
最近感觉用得多有点耗电,所以想把7号改成5号。
但背面空间又不足以放下5号电池,不知如何是好。
有没7号转5号电池仓扩展板一样的配件?

网友:
自己焊线吧

网友A:
用充电池吧, 7号充电池,这里常看到有做活动,倍量的,几块钱四颗。 没电就充,简单得很

网友:
镍氢充电电池,我一直在用

网友:
找块小的手机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接根线搭在上面,电池盖一扣就行了,还不用大改,对称本身,无损坏,还可以用回原来的两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充电池吧, 7号充电池,这里常看到有做活动,倍量的,几块钱四颗。 没电就充,简单得很 ...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我的是用的2032,太贵了。前几天直接焊上了块小米手机电池,能正常使用。你也试试直接放个锂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