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恒宝正负脉冲充电器

楼主(2021-04-28):
      这个充电器是去年闲鱼上花了80大洋收来的,当时试了一下能充电,以为没问题就收下了。因为用铅酸电池的那辆电动车不怎么骑,所以这个充电器一直没用。前几天拿出来想测它的负脉冲频率,结果怎么测都测不出来,打开检查,发现负脉冲放电的R6A,R6B并联的水泥电阻为54K,标注为20欧并联后应为10欧,显然是坏了。     上网买了20欧的绕线电阻换上,一接电池,一会儿换上的电阻就发红了,赶紧拨了电池,拆下换上的绕线电阻做进一步检查。查下来,发现控制负脉冲放电的MOS管M3处于导通状态,测该MOS管的G极一直有11.88伏电压,正常状态应该是一个脉沖式开通,这里肯定有问题。
    顺着G极线路走,发现G极受小板上的单片机控制,单片机标有Dis的脚是它的控制脚,电压为零。MOS管M4也受小板上的单片机控制,一接电池,MOS管M4就导通,单片机标有L的脚有5V输出。按此推断,从单片机标有Dis的脚到MOS管M3的G极电路有问题。不上电测,查下来所有元件都沒发现问题,上电测,发现三极管Q3的基扱有0.6伏,集电极与发射极之于导通状态,怀疑Q3损坏,吹下Q3,接电池MOS管M3的G极11.88伏电压消失,最终确定是Q3损坏,换上正常。

补充内容 (2021-6-29 21:52):
想了好长时间终于明白了,这个充电器的输出端设计了一个桥式整流电路的作用,是为了不管被充电池极性是否接对,单片机都可工作,并通过声音...

补充内容 (2021-6-29 21:54):
作出相应的提示。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A:
大师级维修,思路清晰,下手果断。

网友:
楼主好手艺和技术

网友B:
看着做工用料还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级维修,思路清晰,下手果断。

其实沒什么大的难度,就是沒电路图,需要费时间跑电路。今天买的20欧的水泥电阻到了,装上了。这里必须用水泥电阻,失控最多发热损坏,而绕线电阻失埪会发红,就象烧红的铁丝一样,容易烧起来,很危险,还好当时人在发现了,及时拨了电池插头,否则就烧着了,把我吓得一大跳。吃一亏,长一智,知道了此处为什么要用水泥电阻。这个充电器3844的供电是由被充电池提供的,不接电池是不会工作的。正面有个交流指示灯,亮只表示接着交流电,与拖线板上的指示灯作用相同。接了电池它右边的指示灯才会亮。今天顺便把充电电压也就是高恒压从58.6v降到了56.6伏,以减少电池失水,结果浮充电压也就是低恒压也降了2v,从55.4v降到了53.4v。

网友C:
恒宝是做银行卡 手机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宝是做银行卡 手机卡的,

可能不是一家公司,恒宝充电器名气不小,做工确实不错,就是价格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做工用料还不错的样子

做工用料是不错,但价格明显太高了

网友D:
楼主,请问这种可以改可调电压电流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这种可以改可调电压电流电源吗?

我跑了一下改电压的电路,能改电压,改电流的电路沒研究。这么贵的充电器改可调电压电流电源成本太高了,一般沒人去改,而且还有单片机,单片机里程序不好改啊!

楼主(2021-06-29):
想了好长时间终于明白了,输出端这个充电器的输出端设计了一个桥式整流电路的作用,是为了不管被充电池极性是否接对,单片机都可工作,通过声音作出相应的提示。

楼主(2022-03-12):
又跑了一下小板电路,发现3844六脚的输出并没有经过单片机,只是从小板上过一下, 通过小变压器控制MOS管的通断。见下图

网友E:
大师,用的什么画图软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师,用的什么画图软软,谢谢。

Multisim 14.2

网友(2022-04-18):
引用 楼主:
又跑了一下小板电路,发现3844六脚的输出并没有经过单片机,只是从小板上过一下, 通过小变压器控制MOS管的 ...

这个不接电池不工作,设计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