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ASM1153E 刷固件黑了!

楼主(2021-04-28):
1153E  固件选错目录了。乱刷了一个啥!

现在情况LED灯都不亮了。

USB设备也没了。确定是刷固件刷掉了

有啥办法救回来吗?  或者 换个啥能搞定!

求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听人说1和2脚吗?

可以短spi flash的1、2脚,但这个板子用的spi flash是bga封装的,你短接不到,所以短接桥的1、8脚

网友B:
短接1和8脚,,,这样子就认桥了,,,,松开1和8脚在刷入

网友:
板上应该留有短接点 不留点都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1和8脚,,,这样子就认桥了,,,,松开1和8脚在刷入

补充一下,应该是短接24flash8角芯片

网友A:
一楼说是1和8脚,不应该是1和2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接1和8脚,,,这样子就认桥了,,,,松开1和8脚在刷入

不是听人说1和2脚吗?

楼主:
其实是短接 1  ----  2角。  这种情况是在  能认盘 只是桥不认得情况能这样搞。  我这是插上啥都没有。 这样不行

把ROM拆了有个自带得桥。  估计得换个空白ROM才能再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楼说是1和8脚,不应该是1和2脚吗?

可以短spi flash的1、2脚,但这个板子用的spi flash是bga封装的,你短接不到,所以短接桥的1、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短spi flash的1、2脚,但这个板子用的spi flash是bga封装的,你短接不到,所以短接桥的1、8脚 ...

受教了,原来我一直短接的都不对

网友D:
顺络的绕圈你换成叠层?反向操作?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板子
焊接的时候估计没搞好
不识别2246XT了
一脸懵逼
扔那儿吃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顺络的绕圈你换成叠层?反向操作?

仔细看了一下,,,还真的是叠层的电感。。。。。。好好的换什么啊,,,,原机上面的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还真的是叠层的电感。。。。。。好好的换什么啊,,,,原机上面的已经很好了 ...

估计是方力的那个903广告看多了,叠层的就是好,哈哈哈哈哈!~~~~

网友E(2022-01-16):
刷错固件不认盘:短接flashrom 的5 6脚  插电 认盘 重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刷错固件不认盘:短接flashrom 的5 6脚  插电 认盘 重刷。。

问下,数字1是对应板子上的小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下,数字1是对应板子上的小点吗

对啊 小点就是1脚的起点标识 逆时针数。。。

网友(2022-07-13):
到底是1.8还是5.6呀,不确定不敢呀,别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错固件不认盘:短接flashrom 的5 6脚  插电 认盘 重刷。。

到底是1.8还是5.6呀,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