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低压交流调压能用可控硅??

楼主(2021-04-28):
3-25V 交流调压,电流30多A。想用可控硅,但没有电路和计算经验。有用过的来说说

网友A:
30A还真么见过,不知道这么大可控硅是不是一样驱动。。。焊台热风枪是用可控硅的,但不是连续斩波。。。

听说原来的电机就是用这个调速的,等楼下大神解读

网友B:
主要看具体负载,如果是加热,应该可以,因为不用考虑波形,否则就要注意了,不一定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A还真么见过,不知道这么大可控硅是不是一样驱动。。。焊台热风枪是用可控硅的,但不是连续斩波。。。

...

电机一般不能用这种办法来调速,工作是一顿一顿的,还会烧电机

网友:
啥负载?充电器 或者直流点击 电阻之类的可以的驱动方式跟跑题交流可控硅一样

网友:
没问题的,用足够大电流的可控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具体负载,如果是加热,应该可以,因为不用考虑波形,否则就要注意了,不一定能使用。 ...

纯电阻负载

网友:
可以在高压侧用可控硅控制,用变压器降压后给负载使用。直接在低压侧加可控硅的话要用大电流的可控硅,损耗太大,价格也高。

网友C:
如果是把交流220v调到直流3~25v/30a那得用100a散热器50或100a的螺栓型可控硅一只+4只同规格2极管及散热器或2只可控硅+2只2极管组桥形整流,触发器BT33单结管就行,也可以单只可控硅半波整流,但是线路会振颤发热干扰很大。
如果调成交流比较难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把交流220v调到直流3~25v/30a那得用100a散热器50或100a的螺栓型可控硅一只+4只同规格2极管及散热 ...

谢谢回复。我需要的是已经变压器出来的25V低压再可控整流。

网友:
可用4017触发分十档功率加热

网友(2021-11-18):
变成直流PWM用场效应管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把交流220v调到直流3~25v/30a那得用100a散热器50或100a的螺栓型可控硅一只+4只同规格2极管及散热 ...

是这样的,之前用单只50A+100A散热器做12V汽车蓄电池充电(10A电流),就是线路发热厉害甚至震动,所以楼主的30A调流没问题(电传动内燃车头的励磁几百A也是1000A的可控硅调流),BT33驱动也很简单,就是体积有点大,线路要足够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