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十节索尼vtc6电芯 组个20电池 是多少安?还是4安吗?

楼主(2021-04-28):
想把我的威克士电池生生级,原厂4a的电池冲击钻打十几个就没电了,很恼火, 自己买十节顶配c6自己更换可行不?  哪能买到靠谱的c6电芯   某鱼鱼龙混杂没设备检测不了电池内阻多少啊

网友:
5串2并6Ah,VTC6是单节3Ah,不过你要是对基础的串并都茫然我还是不建议你动手,到时候越整越麻烦

网友A:
5串2并6Ah,VTC6是单节3Ah,不过你要是对基础的串并都茫然我还是不建议你动手,到时候越整越麻烦。。。

网友:
啥都不懂建议买成品。。。。

网友B:
没点焊机,没内阻仪,没技术储备,建议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点焊机,没内阻仪,没技术储备,建议买成品。

买成品不知道哪家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串2并6Ah,VTC6是单节3Ah,不过你要是对基础的串并都茫然我还是不建议你动手,到时候越整越麻烦。。。 ...

我也不想啊,没办法  电池太不耐用了

网友:
有内阻仪配组,点焊机焊接,最好找有这2个工具的卖家

网友:
建议学习下基础知识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网友C:
a是电流单位,ah是容量单位,不能乱用。再回到问题本身:你原来的4ah电池可以打十几个孔,就算15个吧,换成索尼c6电池,最多也就6ah,只增加了7.5个孔,一共是22.5个孔。算一下成本:c6电池最少也要20多元一节吧,10节就是200多,你自己又换不了,还得委托别人换,总成本没有300元是下不来的,而且托这个求那个的,花费的精力也不少。另一方面,威克士的4ah电池200元可以买到,你应该再买一块电池才对,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只花200元就可以打30个孔了。两个方案孰优孰劣那是一目了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是电流单位,ah是容量单位,不能乱用。再回到问题本身:你原来的4ah电池可以打十几个孔,就算15个吧,换成 ...

网友:
买三星30q比Sony便宜………

网友:
电池有没问题?一般不至于只打十来个。测测容量。没有测试设备的话,把电池用光,测测每一串的电压,看看一致性如何,如果有一串明显比其它低很多的,那就是那一串容量小拖累了整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a是电流单位,ah是容量单位,不能乱用。再回到问题本身:你原来的4ah电池可以打十几个孔,就算15个吧,换成 ...

原来电池能打10个孔,又没说是好的电池。。。为什么要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a是电流单位,ah是容量单位,不能乱用。再回到问题本身:你原来的4ah电池可以打十几个孔,就算15个吧,换成 ...

是这么算的?原来的电池肯定是不行了 如果后换的c6合格 怎么会比不过威克士4ah

网友:
短路会起火

网友:
咸鱼卡胜全新才100多点,索尼电池一节20多,要用点焊机,还不如买个新的,要不就定做电池,点焊机折腾要300多,

网友D:
组电池组技术是其一,其二还要有必须的内阻仪,电子负载,点焊机。。。劝你还是放弃吧,或者找靠谱的商家代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组电池组技术是其一,其二还要有必须的内阻仪,电子负载,点焊机。。。劝你还是放弃吧,或者找靠谱的商家代 ...

有没有靠谱的商家,推荐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