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又拆出一个厚实铜底三热管散热器,和上次拆出的775原装铜芯比较。

楼主(2021-04-28):
上次改装了一个775英特尔原装铜芯的散热器到了115X平台上,应坛友要求拷机了15分钟左右。最高核心温度72度,CPU表面温度57度。详情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1407&extra=

这次又从某品牌机里拆出了一个三热管的散热器,铜底比超频三等等底部铝片的热管侧吹厚实许多。同样拷机15分钟。最高核心温度67度,表面温度50度。

不太喜欢热管的散热器,大部分都比较浮漂。。好不容易遇见厚实铜底的热管散热器就改了孔测试一把。顺便改了AVC的磁悬浮风扇。

楼主:
总结:厚实铜底的热管散热器的确要比铜芯的散热器温度低5度左右,但是一定要选择厚实的铜底+热管。铝底加热管的效果我测试过,感觉不怎么样。比如红海mini。还有铝底三热管的感觉也很一般,还不如铜芯的实惠。

没买过全新的厚实铜底加热管散热器,不知道价格多少。推荐大家还是买厚实铜芯加铝散热片的实在,英特原装的薄铜芯性能实在太一般,详情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47716&extra=。我的i5选择里面最好的台达散热片拷机一小会居然直窜85度!过分了。。115x系列的厚铜芯淘宝我见过卖的,价格估计应该比厚铜底加热管的实惠不少。性能虽然稍差,但是价格实惠。

最实惠的法子是我这样去卖二手电脑的地方找淘汰的厚重铜芯散热器自己DIY,还可以在成色新的散热器上拆静音风扇,不过需要一定手动技巧和螺丝螺母。

同样的CPU和硅脂,最后发图对比一下原装775厚铜芯和这款厚铜底热管散热器15分钟的拷机成绩。。

网友A:
这散热器做工算不错了,舍得用料

网友:
淘宝最垃圾的4管散热,39包邮那种~~用来给130w led散热,开放环境跑30分钟,底部手摸微温...只比体温略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散热器做工算不错了,舍得用料

2005年弘基机器上的老东西,当时机器的价格可能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5年弘基机器上的老东西,当时机器的价格可能不便宜。。

这个机器应该用的是Pentium D之类的CPU吧,要不然是不会舍得上这种规格的散热器的

楼主:
2005年的东西,没看CPU是什么,和酒窝铜芯的原装差不多效果。稍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