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不常在家,蹭个网络。用什么路由器?

楼主(2021-04-28):
农村不常在家,蹭个网络。用什么路由器?

网友:
先蹭个免费的女邻居

网友A:
蹭网就选穿墙能力强的,K2便宜要求不高可以用用,要求高些K2P。反正蹭网也不要求WiFi6

楼主:
是的。农村好多都是50兆

网友B:
30元左右的K2或者百米2就不错。

网友:
如果信号好的话,一个普通带万能中继的路由就行了,如果信号不太好的话,最好搞个带定向天线的CPE来接收,然后转出来挂无线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蹭网就选穿墙能力强的,K2便宜要求不高可以用用,要求高些K2P。反正蹭网也不要求WiFi6 ...

K2P也没WIFI6吧...

网友:
多年前蹭网都是定向天线,09年的事了,用得USB的大功率网卡,单独的一个板式定向天线,效果很好。
那个时候的密码还是比较容易破解的,一般1个小时左右能搞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元左右的K2或者百米2就不错。

k2白菜价了??太可惜了。

网友C:
k2刷老猫子,配置中继脚本,能设置中继多个ssid断线自动切换。

网友:
便宜的k2不错

网友:
依我看手头有什么用什么,有时候随便一个垃圾路由器改装定向天线都能用,实在不行易拉罐也行,如果没有建议买百米2

网友(2022-08-14):
1.从邻居家拉网线

2.从邻居家拉一根光纤过来,两头光电转换

3.大功率路由器或无线网卡桥接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用无线

网友:
两个路由一个路由放在靠近信号的地方用来接收,再通过网线通过另一个路由发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农村好多都是50兆

农村很早都是百兆了吧,移动为了抢市场,百兆的大内网几乎免费送,现在的政策是一家人合伙或者单人消费69,就送300M的。

网友:
我用的K2蹭网的。适应蹭联发科处理器的路由器,其他芯片路由器可能不兼容。但是用联发科处理器的路由器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k2刷老猫子,配置中继脚本,能设置中继多个ssid断线自动切换。

我也是用的K2,也刷的老毛子,但没有你说的中继脚本。你牛。

网友:
老家刚装了100M,最后一个端口,太远了,自己拉的光纤线,先也是自己的,以前邻居装的50M,才40 多一月,现在89,一月,四川成都简阳乡下,在这之前用的TP840刷的UBNT,觉得蹭网还是UBNT由优势

网友:
乖乖用4G吧,蹭网不是好习惯,我们应该抵制这种偷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