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360手机F4 (1501-A02)拆解

楼主(2021-04-28):
360手机F4 (1501-A02)入网许可02-C016-161903 ,入网年份2016年。

主板A面:

加了注释的:

主板B面:

屏蔽罩拆除难度比华为好一点。

楼主:
论坛将已缩小到4000px的图片又进一步压缩到了1380px。文字就糊掉啦。
为实现全网通,射频部分增加了MT6158+RF7305 用于实现850MHz频段的电信CDMA1rTT和EVDO网络。
Wifi芯片MT6625LN,网上的信息似乎表明是双频的。但这个手机只有2.4GHz单频。
这手机的电源管理已经不行了,随时自动关机,只能插电玩。

网友:
16G字库,除了做U盘好像也没啥用了

网友:
有360N5,主板上电池接口损坏了,干脆把主板与电池上的接插件都拆掉,直接飞线连接

网友:
后壳是铝合金吗?看着还不错。

网友:
淘汰过一台,电池不行了,真心一般360的各种软件集成里面,还不好R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