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哪位父亲知道这个短接点在哪

楼主(2021-04-28):
不是右边的那几个   试了没用

网友:
马牌主控?算了吧,拆闪存吧

网友:
R84挨着的2个铜点/转接卡我用的是ASM115E

网友A:
既然都这么称呼了,为父就告诉你怎么办
tp4和背面的一个焊盘,应该是tp3吧
这里最下面两个短接好像也可以,我记不清楚了,你两两短肯定是有焊盘可以的

网友:
直接拆颗粒好了!!
发这种帖,回头告诉你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这么称呼了,为父就告诉你怎么办
tp4和背面的一个焊盘,应该是tp3吧
这里最下面两个短接 ...

你这当爹的记性太差了。。。

网友:
你有多少位父亲?

网友:
能帮的就认了吧,看把这孩子急的..................

网友:
这孩子,急的,4颗的我开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这么称呼了,为父就告诉你怎么办
tp4和背面的一个焊盘,应该是tp3吧
这里最下面两个短接 ...

你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