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廉价,音质不错的耳机推荐呢?

楼主(2021-04-28):
之前很少用耳机,主要是听音乐用,如孙燕姿等

网友:
貌似用小米的人不少,性价比挺高的。最近在小米有品买了个QCY T8S,不到一百三,确实不错,延迟非常小。音效也可以。我的耳朵比较小,无论戴什么耳机时间久了都会有点痛,也不想买入耳式,所以买这个还算可以吧。

网友:
全新的话100以下的几乎都不用考虑了,以下都是我实际听过,并且频响曲线能符合HIFI耳机要素的几个耳机
有线推荐苹果手机送的耳机,买的话旗舰店100出头,半入耳佩戴舒服,虽然是买手机送的不过苹果确实是用心在做,坛子里拆解也很多,音质是这价位的标杆,但是一定要去旗舰店买,假货非常非常多
真无线推荐漫步者TWS1经典版,某多多旗舰店148,B站鬼斧神工有评测,自己去看,有线蓝牙推荐二手索尼WI-C400,全新400左右,我在某鱼买到160带包装发票,几乎全新的
头戴便宜的没的选,就只有飞利浦SHP9500,300左右,一代神器

网友A:
9.9的原道也香。。。

网友:
某宝买个先锋钛膜吧,我先买了一副成品,听着人声很舒服。于是又买了2付剪线头准备自己做。说明一下,这个是全新的耳机,具体怎么流出来的不知道,传说是给苹果定制的一款降噪耳机,听摇滚差点儿,人声还是不错的

网友:
森海塞尔的HD206或者类似型号不错。

网友B:
老王家以前出的OPPO剪线单元不错,好象是2块多一对,可无损开壳,自己接个线就成,灵敏度很高,和原装的APPLE有线AB听对比,中高音基本持平,低频略多了一点。还有老黑家那个19.9一百个的羊毛盆单元也不错的,如果是DIY的可以试玩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王家以前出的OPPO剪线单元不错,好象是2块多一对,可无损开壳,自己接个线就成,灵敏度很高,和原装的APP ...

可以发一下 上面说的两种单元的链接吗?或者店铺名称也行。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发一下 上面说的两种单元的链接吗?或者店铺名称也行。谢谢。

老王那家好象就叫“隔壁老王电子DIY”吧,老黑就不用介绍了吧,坛里大大有名的“迎风执烛灯下黑”,老王的OPPO剪线单元早就卖光了,老黑那个我记错了,不是19.9而是¥10.1一百颗的,羊毛盆的,搜“羊毛纤维盆复合盆强磁单元店主强烈推荐的产品100颗,HiFi止割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王那家好象就叫“隔壁老王电子DIY”吧,老黑就不用介绍了吧,坛里大大有名的“迎风执烛灯下黑”,老王 ...

收到,非常感谢。打算买羊毛盆的耳机单元。

网友D(2021-07-23):
廉价也要分,有些人觉得50算廉价,例如十几年前的我,后来咬牙买了80的森海塞尔(现在估计买不到了),觉得自己买了个好高档好高档的耳机,那重低音秒掉我之前的所有耳机,那个喜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廉价也要分,有些人觉得50算廉价,例如十几年前的我,后来咬牙买了80的森海塞尔(现在估计买不到了),觉得 ...

耳机太暴利了,10倍利润一点不廉价

突然盼着森海真破产消失,然后代工厂复刻点便宜货

网友:
我用5.9元的NICEHCK

网友(2021-09-06):
以前100元以下叫廉价,现在500元以下都叫廉价。听人声,你买AKG你认为能接受的最高价的耳机,就行了。

网友:
想便宜买单元或者大牌拆机半成品

网友E(2021-10-20):
引用 网友A:
9.9的原道也香。。。

看了下,原道是个什么梗还是真的好

网友(2021-12-24):
koss ksc75
1k以下无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原道是个什么梗还是真的好

原道对于低端耳机来说,不仅仅是个梗,音质说得过去,不差
但是说好就别比那些几百元的了,毕竟不是一个价位的

网友(2022-02-14):
这个要根据自己的要求和价位在平台搜,音质好的价格不便宜,很多品牌根据客户不同价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