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能承受多高电压?

楼主(2021-04-28):
36V可以承受吗?想用来走36V直流,不知道是否有风险?

网友A:
200-300v应该没什么问题,关键是电流不能太大

网友:
48V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300v应该没什么问题,关键是电流不能太大

电流不大于1A,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B:
36v是完全没有问题。
以下是POE协议的一些资料:
POE标准供电系统的主要供电特性参数为:
1. 电压在44~57V之间,典型值为48V。
2. 允许最大电流为550mA,最大启动电流为500mA。
3. 典型工作电流为10~350mA,超载检测电流为350~500mA。
4. 在空载条件下,最大需要电流为5mA。
5. 为PD设备提供3.84~12.95W三个等级的电功率请求,最大不超过13W。(注意PD分级0和分级4没有显示出来而且不应采用。)
……
2009年10月30日 IEEE出了一个最新的802.3at标准,其中规定了POE可以提供更高的功率,超过了13W,可以达到30W

请自行搜索POE协议

网友:
我见过有装修工人用网线接220V插线板的,不过是把八根线分成两组再接火线和零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v是完全没有问题。
以下是POE协议的一些资料:
POE标准供电系统的主要供电特性参数为:

标准是这样,但也和网线材质区分吧。标准数据也应对应标准网线。像铜包铝和含铁比例太大的网线应该就达不到标准提供的电流了

网友:
大概十年前某次有台交换机挂了,把旁边交换机上的手头拔了插上了现正常,判断是电源线断了,然后拆了一根网线,用其中一芯连接两台交换机品字输入口,用起来毛问题没有,后来找到线去换下来了...

网友:
36V肯定没问题,至于电流要看网线材质,纯铜网线肯定比铜包铝的过电流大,如果可以的话4+4并联使用,电流过1A有余

网友:
电流问题,你测下目标长度下线的电阻,不就能算出它的损耗功率和压降了吗,你想想保险丝,和它一样大的直径,近十安的电流还不是正常使用

网友:
我这边上有人给电动车充电就是用的网线  还有之前做事那有个老头子用网线当升降台的接触器控制线  走的380  我想说他真·不怕死

网友C:
记得标准应该是90V的耐压,再高的话风险自担了。

网友:
安全电压下肯定没问题

网友:
以前用网线4+4接220v用,带小交换机没问题,前提是要网线合格,不要啥铜包铝,线径不足的

网友:
POE供电不都直接干吗

网友:
我用4+4供100瓦灯带用,用了好几年了,还在服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标准应该是90V的耐压,再高的话风险自担了。

这回答思路最靠谱,其他的都糊弄洋鬼子,不过36V肯定没问题

网友:
给你个参考:网线有POE的,工作电压是48V,电流是0.52A,长度不超过90米。前提是买到国标的网线。

网友:
装修现场,见过许多拿网线做电源线,带着他们的设备转,胆子够大

网友:
承受36V电压是没问题的,否则也不会有POE交换机这么个东东了对吧,关键是要看你的受电设备需要承载多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