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C语言宏定义语句求教

楼主(2021-04-28):
初学C语言,看到例程有1句这样的宏定义,大概意思是扩展RAM  xdata的某个地址强制定义为某个标识符.  但不明白详细语法。 如下
//-------------------------
#define I2C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0)

//------------------------
我能理解的部分如下
#define   是预处理关键词,强制定义
I2CCFG  是标识符
0xfe80   是外扩展RAM的地址
xdata   是寄存器类型,即外扩展RAM
unsigned char   是数据类型

--------------------------------------
第一个  * 号是指针,   那第二个 * 号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volatile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怎么理解整句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0)  的意思???

谢谢

网友:
C的基本概念啊

第一个*   取指针变量的值
第二个*   强制类型转换,把0xfe80转为常数指针

外扩RAM地址为0xfe80对应的单字节无符号整数, 同时禁止编译器优化

网友A:
如果你学过汇编语言,看反汇编文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
volatile禁止缓存,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会自己变(常指外部寄存器)

网友:
整句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0)

意思就是:用变量I2CCFG存取内存地址为0xfe80的一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学过汇编语言,看反汇编文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上面这句反汇编程序我完全了解,只是在c语言的语法表达上还未明(只知道大概功能作用),

网友:
volatile 表示"禁止编译器优化"有点儿笼统
它的作用有如下两点:
1-绕过片上缓存,强制读取
2-禁止指令重排序

一般用于寄存器、并发访问、容易出现分支预测错误的语句,只能限制地址不能限制复杂数据结构

这个关键字 Java用得特别非常多

如果只为看懂语法,可以选择无视这个关键字。

网友:
#define I2C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0) //这样写不直观,但是通用性好,多种IDE都可以使用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I2CCFG _at_ 0xFE80;//跟下面一样,volatile在这里可有可无
unsigned char xdata I2CCFG _at_ 0xFE80;//一个鸟样,这样写更直观,但是通用性不好,只能在keil里面使用

网友: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0)

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告诉编译器0xfe80 地址存的是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类型,volatile 禁止优化;
2. 通过要是“*” 向这块地址 存 读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