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40v td001为什么看油管评测没有米沃奇18v2853好用的样子

楼主(2021-04-28):
好像扭矩也是2853大 想买 不知道选哪个 牧田40v太贵 因为还想买个电扳 所以牌子买不一样电池又得买 抚摸党 有人说下优劣吗

网友:
现在就是纠结跳进18V还是40V的坑?

网友A:
40V 就是用来吓人的
除了电圆锯
其他例如电扳手 充电钻 角磨机  根本没有上40V的必要
因为40V是牺牲了电池容量 (同样体积 40V是十串 18V是五串两并)
但是总功率输出几乎是一样的 这个对于无刷电机来说区别不大 因为大电流可以弥补电压低的缺点 大电流也产生大扭矩

另外楼主用牧田跟米沃奇比 根本没有可比性
牧田是装修工程用的比较多 米沃奇都是重型工业干活力气 就好比一个是中学生 一个是大学生
另外补充一个 米沃奇属于香港公司 产品设计大部分是中国香港人

网友B:
冲击起子不是以扭矩大小来论英雄的。米沃奇、得伟有好几款冲击批扭矩都比牧田171大,甚至大有5733都比171的扭矩大,但为什么171被奉为批王,而不是米沃奇和得伟的那几款?所以说扭矩方面适当就可以了,冲击起子的控制性能和各自的特色功能是否好用才是最重要的。堆扭矩就相当于汽车中的堆马力,只能是傻快,但只靠堆马力成为不了最好的车。另外楼上的观点我完全不认同,现在各家上高电压平台就是为了进一步提升电动工具的性能,为什么得伟999要60V电池才能发挥出标称的最大扭矩,而用20V电池就完全不行?高电压相对于低电压显然能更容易做出更高的性能。不是说电池组的放电能力相同那么最后输出也是一样的,没那么简单。打个比方,一个1200W的电钻,用20V的电池需要60A的电流,而用40V的电池只需要30A的电流。那么你可以想想,60A的电流对整个电钻的线路和电路的负担有多大?不要忘了,线路的损耗是I²R,60A电流的线路损耗是30A电流的4倍,而且大电流对主控电路的要求也要高很多。另外还有电机方面,低压大电流也会导致电机的损耗加大,效率降低,不要忘了,电机内部铜线的发热损耗也是I²R。低压大电流是比较危险的事情,所以说想要在20V平台上做到1200W的功率,那是很困难的。为什么特斯拉要把电压做到400V这么高,而不是做到100V,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V 就是用来吓人的
除了电圆锯
其他例如电扳手 充电钻 角磨机  根本没有上40V的必要

那。。。香港公司 意思是米沃奇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击起子不是以扭矩大小来论英雄的。米沃奇、得伟有好几款冲击批扭矩都比牧田171大,甚至大有5733都比171的 ...

只能看懂一点点。。。 昨天刚下单2853。。。牧田那个40v太贵了 emm所以您是觉得牧田比较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击起子不是以扭矩大小来论英雄的。米沃奇、得伟有好几款冲击批扭矩都比牧田171大,甚至大有5733都比171的 ...

我是看了一些评测 用电批拧螺丝 电批装套筒拧螺母 都是米沃奇更胜一筹  还有就是牧田质量 哪个更用不坏一点 真心求问

网友(2022-09-27):
引用 楼主:
我是看了一些评测 用电批拧螺丝 电批装套筒拧螺母 都是米沃奇更胜一筹  还有就是牧田质量 哪个更用不坏一 ...

我买了一个td001,等到了给你答案,看看用着爽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击起子不是以扭矩大小来论英雄的。米沃奇、得伟有好几款冲击批扭矩都比牧田171大,甚至大有5733都比171的 ...

真正懂的玩家,最正确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了一些评测 用电批拧螺丝 电批装套筒拧螺母 都是米沃奇更胜一筹  还有就是牧田质量 哪个更用不坏一 ...

正常使用买个牧田111非常合适,美沃奇使用感受不如牧田,喜利得泛音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