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更新)现在LED灯的恒流源连电容都不需要了吗?

楼主(2021-04-29):
今早捡到一个LED灯,看了一下,真的好简单看大家都感兴趣,今天下班我测了一下,大家看看

只有高压部分有一个电容
次级都没有电容,没有频闪吗?

空载时,高压320V左右

灯不亮,此时次级电压快接近初级电压了,显示311V

观察发现,一个LED烧黑了

跳过损毁的LED,灯正常点亮

此时次级电压69V左右

初级电压也略有下降,由320V空载,降到307V

测量恒流控制的电阻上压降是45mV
恒流控制电阻阻值是1.6欧,如果是直接控制的话45.3/1.6=28.3mA的电流

现在测测次级的频闪波形

示波器探头10:1

把波形展开看看吧,周期大概20uS,频率有50kHz

网友:
这还不是阻容的呢,今年买过一个阻容的,丢了

网友:
便宜货还想不频闪?

网友:
高压非隔离、中山货吗

网友:
加电试试,看看有没有频闪。

网友A:
这种不会比阻容的好,只要闪的足够快,就看不出频闪,厂家真尼玛机智

网友:
那个6.8uf的不是电容吗?
那个4脚块应该是专用恒流IC吧,如此方案不需要“阻容限流”方案中的电容,至于频闪可能不严重就省了抑制电容,也省了成本的。

网友:
省了电容,你看不出来闪,就省了。当然有电容肯定会更好

网友:
恒流嘛,就算有交流分量也都是Khz级别的高频,闪也感觉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会比阻容的好,只要闪的足够快,就看不出频闪,厂家真尼玛机智 ...

哈哈哈哈,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网友:
如果工作在电流连续模式那频闪也不严重。。。不过实际咋样不清楚

网友B:
上次买的橱柜灯条,超薄的那种,连高压电容和电感/变压器都没有,就一个IC,好像配了电阻?就驱动了。闪的眼睛疼,后来换掉了。

网友:
肯定会闪,,只 是闪的频率太高,人眼感觉不出来,但长时间眼睛还是非常累非常干涩吧

有条件还是应该在输出端多并联一些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买的橱柜灯条,超薄的那种,连高压电容和电感/变压器都没有,就一个IC,好像配了电阻?就驱动了。 ...

你那种是无电解电容的线性恒流电路,通常效率不高,有频闪,优点是体积小,成本低。解决方式是在整流桥输出端(+ / -)并联一个耐压高于400v的电解电容(注意极性),4.7或6.8微法容量就行。能极大的减弱频闪,或消除频闪。改装后运行功率会增大四分之一,建议加强灯板散热,或增大芯片取样电阻来降低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种是无电解电容的线性恒流电路,通常效率不高,有频闪,优点是体积小,成本低。解决方式是在整流桥输 ...

我是说低压侧没有电容

网友:
还有更简单的,过几天我发上来给你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低压侧没有电容

嗯,帖子中的灯是普通的非隔离恒流电路,低压侧可以不加电容,但是会影响稳定性,建议再加一个电容(不少板子也是预留电容焊盘的,你这个是真精简)

网友:
接上电试试,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
你是没见现在流行的千瓦led灯,有的板子只用一个压敏电阻 整流桥和几颗恒流ic就可以了!不闪

网友:
现在有个新名词叫无可视频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