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个电脑蓝屏问题

楼主(2021-04-29):
电脑平常用很正常,从来不蓝屏,只有把行车记录仪插上电脑作为摄像头使用会蓝屏,不知什么原因?几个行车记录仪都是这个样子,系统是win7专业版,谢谢!这是蓝屏的信息

网上查这个蓝屏代码,按照网上方法设置,不蓝屏,但是死机

谢谢!

网友A:
目测是驱动问题,备份文件重装系统吧,不好解决,要不就不连这个设备

网友B:
硬件不兼容,驱动没正常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驱动问题,备份文件重装系统吧,不好解决,要不就不连这个设备

重装系统太麻烦,那就只能不用这个设备了,另外,并不是一插上就蓝屏,用一会或者拔掉设备就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不兼容,驱动没正常安装?

驱动不知是否正常安装,反正插上设备,过一会显示可以使用,并不是一插上就蓝屏,用一会或者拔掉设备就蓝屏

网友C:
很多很多年前,我用的XP不能拔U盘,一弹出拔掉就蓝屏,重做系统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很多年前,我用的XP不能拔U盘,一弹出拔掉就蓝屏,重做系统了事。

怎么麻烦啊

网友D:
重做系统是最简单彻底的方法,也是耗时最短的方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做系统是最简单彻底的方法,也是耗时最短的方法了吧

关键是好多其他专业软件要重新安装

网友:
本来用得好好的,不清楚做了什么操作就变成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