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开PS3111的转接板要什么主控的呀

楼主(2021-04-29):
请教开PS3111的转接板要什么主控的呀

网友A:
ASM的最好,JMS的也可以,但要刷noUASP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M的最好,JMS的也可以,但要刷noUASP的固件。

感谢大师指点,难怪我用20329开不出来。。。

网友:
用ASM1153E转接卡兼容性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