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士顿32G-USB3.2优盘用芯片精灵检测不到主控和芯片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4-29):
金士顿32G-USB3.2优盘用芯片精灵检测不到主控和芯片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盲猜群联,最保险的做法是拆出来看一下

网友:
正品金士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群联,最保险的做法是拆出来看一下

全新优盘拆了就没有质保了

网友:
大概率是鑫创的SSS6131

网友:
金士顿检测不出来不是很正常吗,买了就好好用

网友:
大概率sss6137

网友B:
换个版本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版本的试试!

已经是最新版本了,没有找的更好的版本,你有吗?有的话请发一个给我,我的QQ是:835064924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是最新版本了,没有找的更好的版本,你有吗?有的话请发一个给我,我的QQ是:835064924 ...

我的意思往前倒,用老版的说不定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是最新版本了,没有找的更好的版本,你有吗?有的话请发一个给我,我的QQ是:835064924 ...

检测不出来,鑫创6131主控以上的,chipgenius都不认识。辩识方式是看金士顿U盘序列号第十三位,E=群联,F=鑫创

网友C(2021-07-03):
我的同楼主一样的U盘,用到最新7.1版的芯片精灵也是检测不出来。换了个俄罗斯的这玩意检测出这样的,跟5#、8#楼意见一致。

网友:
那么各位,金士顿这G3,G4的U盘到底好不好呢?在当下环境算是什么级别?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上次买硬盘凑单买的,24块钱,还没拆

网友:
我猜就是sss的
反正原来同学也有一个这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同楼主一样的U盘,用到最新7.1版的芯片精灵也是检测不出来。换了个俄罗斯的这玩意检测出这样的,跟5#、 ...

的确这个россия的主控检测工具比较好用,但是貌似不能检测firstchip的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这个россия的主控检测工具比较好用,但是貌似不能检测firstchip的主控 ...

几款程序联合一起上,“专家会诊”把这些弄明白不就是本坛精神嘛

网友(2023-02-14):
怎么无损拆解?

网友:
恭喜您买到的是正品!
USB3.0中检测不出的只有3379和SSS系列,金士顿不用FC,配合PID=1666,3S无疑了,大概率SSS6137+KIC 8T24

网友:
检测了一下: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3.0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19(PS2319) - F/W 10.02.5D [2021-07-13]
闪存识别码: 983C98B3 - Toshiba(东芝) [T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