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主板点不亮,这个地方发烫,怎么维修呀

楼主(2021-04-29):
个人电脑,今天拿电烙铁焊东西,不小心碰到电脑USB接口那个地方了,就是主板USB2那个接口位置。然后就断电不开机了,插上电源,一会儿这个地方就发烫,貌似就这两个元件。小白求租怎么维修,谢谢大家。

网友:
这是供电啊,测测哪里短路或者贴片电容漏电

网友:
发热么肯定有短路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先测右边脚的3.3V电压有没有 来了,如果没出看左边的那个脚链着的电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