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今天拆了机箱想修那根坏的UBS线,谁知把主板弄坏了,怎么维修,求助高手。

楼主(2021-04-29):
个人电脑,今天拿电烙铁焊东西,不小心碰到电脑USB接口那个地方了,就是主板USB2那个接口位置。然后就断电不开机了,按开机没反应。插上电源,一会儿这个地方就发烫,貌似就这两个元件。小白求租怎么维修,谢谢大家。

网友:
拆掉不要呗,少一两个usb口不影响电脑使用的

网友:
还是送修吧,别越修问题越多

网友A:
你是开机的时候碰到还是关机的时候碰到,像这样一般是烧掉了,老司机都要检测后才能维修。如果你一定要自己修,就是照着型号到网上买原件自己换。

网友B:
如果就这两个发烫,就拆下来试试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ldo发烫一般是输出有短路的了,检查输出端有没有短路,短路就要拆除

网友:
既然发烫了,就只有拆下换

网友:
看看碰到的是什么地方,有没有异常啊

网友C:
没两把刷子不要碰高精密的设备。。

网友D:
电脑板子坏了就换,说实话,我不看好你(没贬义)),哈哈哈,我觉得会越修越遭。
USB得归于南桥了吧,或者另有IO芯片的除外,那1085就是个大功率的LDO,本身就是靠板子散RE,能让它热,坏的东西绝对不是小东西,一般这玩意1脚地,3入2出,测一下还剩多少

网友:
这个是 个供电芯片ldo,说明这个器件给后面的器件供电,后面的器件可能击穿短路,导致这个芯片发热

网友E:
找专业的修吧,能拿着烙铁修机箱然后烧主板,你这也算是新手入门了

网友:
万用表打一下USB供电、D+、D-对地阻值,看看南桥是否还健在

网友F:
遇事不决干南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开机的时候碰到还是关机的时候碰到,像这样一般是烧掉了,老司机都要检测后才能维修。如果你一定要自己 ...

就是电烙铁不小心碰到机箱外面的USB口了,没关机弄的,真没想到会碰住,一下子就电脑断电,问了几家修电脑主板的,都说这个地方发热是桥坏了没修的必要了,买个二手板子替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就这两个发烫,就拆下来试试看能不能开机

不是这样的,就是有地方芯片坏了,影响到这里,这里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两把刷子不要碰高精密的设备。。

是呀,问专业修电脑的了,不能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板子坏了就换,说实话,我不看好你(没贬义)),哈哈哈,我觉得会越修越遭。
USB得归于南桥了吧,或者 ...

说的很对,我也是不小心电络铁碰到机箱外置的U口了,可能电击到主板了,问修电脑的了,桥坏了,没法修了,买了二手的主板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专业的修吧,能拿着烙铁修机箱然后烧主板,你这也算是新手入门了

是不小心碰到了,我也没想到电烙铁掉下来刚好碰到机箱外置U口,一下子就电击断电了,就再也启动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事不决干南桥

这板子lga1151吧。他又没设备...干个南桥120还是友情价...不到200块买个全新工包他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