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XP系统关机蓝屏问题如何解决,不想重装系统

楼主(2021-04-29):
我得电脑是xp系统 不知何故前阵子突然关机到一半就蓝屏, 必须手按开关数秒后才能关掉, 不知那位朋友可以指点下是什么原因 如何解决? 在此之前我是有搜索一些网上信息也试过一些办法都无法解决, 除了重装之外.  因为使用得软件很多不想重装, 重装又要把所有商业软件一一再次重装上去调适很费时, 故想请教一下有无其它办法解决能正常关机, 开机倒是正常, 操作上目前也没问题, 先谢谢了.

网友:
错误代码是什么

网友A:
复制个人重要文件,克隆C盘,换硬盘,还原所有数据,另外还需要排除内存主板得问题

网友B:
如果机器一直稳定运行最近没有更改,建议扫一下硬盘,有坏道及时克隆系统,没有坏道就拆开清清灰擦下内存条吧,基本就这些问题

楼主:
謝謝您得回應,  第一次停止顯示得是: "Ox101bf481"指令引用得Ox101bf481內存.  該內存不能為Written.  然後提示我要終止程序 我按"是"   之後得藍屏顯示: STOP: D0000144 Unknown Hard Error
                                                                         Unknown Hard Error

到此就卡住, 只能按power 键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机器一直稳定运行最近没有更改,建议扫一下硬盘,有坏道及时克隆系统,没有坏道就拆开清清灰擦下内存条 ...

好得51假期我找時間看下. 內存前有清過沒有效果, 謝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个人重要文件,克隆C盘,换硬盘,还原所有数据,另外还需要排除内存主板得问题 ...

好得, 如果其它方法都无效就照您得建议了. 非常感谢

网友:
简单的很,拆了清灰,酒精擦金手指,全部插回,问题消失。

网友:
我以前在坛里下的xp系统,在单位培训教室,有一次发现,正常关机后过5分钟自动启动。我一周培训一次,老是发现怎么电脑是开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