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林内控制器故障 上电后烧保险

楼主(2021-04-29):
控制器坏了,同学,老师们帮看看。上电后烧保险,两个250v2a的都烧了,应该是某处短路了。图中红圈贴片S1WB S8060 +极与下面脚通路(5.8欧),下面脚与左边的有485欧阻值,这个贴片是不是坏了。用什么可以替代。

网友:
这个贴片看起来是个桥堆,建议拆出来测量,可能是本身短路,更大的可能是后面电源部分有故障导致它烧坏。

网友:
那个红框里的是整流桥,S1WB,应该这个烧了,折下来看看,这个网上很好买

网友:
可以用4个二极管代替

网友:
先查简单的,桥堆和边上的2个压敏电阻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