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小米Max2换电池

楼主(2021-04-29):
手机是家里亲戚的,用将近4年现在充一次电只能用40分钟那样,这机器后壳真不好拆用拆机片拆半天才拆开,电池易拉胶比较容易挺结实不易断,换完电池满血复活

网友A:
5200ma也算大水塘了,外出的话智能手机续航就是有点焦虑。

网友B:
6.44英寸巨大屏幕5200毫安也只是不够用了,实在的捉襟见肘了

网友C:
我的32G的退休了,给小孩玩去了。现在是 NOTE9PRO。128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32G的退休了,给小孩玩去了。现在是 NOTE9PRO。128G。

有信号不好及死机的情况吧,假死,啥都不好点的那种

网友:
电池多少买的

网友:
我的还在服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卷后30                                                                                             ...

淘宝副厂的电池容量都虚标,估计实际有三四千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656&extra=
最后有我的拆机技巧,我的还在使用,电池也没衰减多少,以测试充进的电量估算应该还有90%左右

网友:
这个手机不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6.44英寸巨大屏幕5200毫安也只是不够用了,实在的捉襟见肘了

将分辨率降到720P

网友:
电池是软肋啊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00ma也算大水塘了,外出的话智能手机续航就是有点焦虑。

给这个拍照的手机是更大的水塘

楼主:
机器一直用出厂系统,不卡

网友E:
这种金属后盖的大家是怎么拿第一血的,网上买的开屏器吸力都很小,每次拆金属盖的都差点被刀片划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金属后盖的大家是怎么拿第一血的,网上买的开屏器吸力都很小,每次拆金属盖的都差点被刀片划到手:sweat ...

用刀撬塑料片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