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全自动洗车房用的工控机怎么防水呢?

楼主(2021-04-29):
家里亲戚搞了个全自动洗车房,工控机非常容易坏,还有各种接口特别容易生锈,好像以前有一种漆可以用,不知道漆名字是什么?

网友:
704硅胶密封

网友:
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让容易生锈的部件不要接触水或潮气,也就是密封。

如果要喷漆的话可以考虑先喷一层那种含锌的喷漆然后再喷其他颜色或亮光漆。

网友:
单独保护起来,别的很难做到防水汽

网友:
全坛都你家亲戚的破事。

网友(2021-06-01):
加外壳  ,做防水处理但是需要考虑散热  热传导

网友(2021-07-05):
如果是电路板容易坏的话,可以刷一层三防漆

网友:
洗车房密闭的?装个排风扇,电路盒子四周玻璃胶密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