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MIUI测试内存扩展:拯救小内存手机

楼主(2021-04-29):
4月29日消息,开发者Kacper Skrzypek晒出了MIUI的一项新功能:内存扩展。据悉,MIUI正在测试这项功能,目前还未对外公开,该功能对小内存手机有较大帮助。

这项功能已在vivo OriginOS、Realme UI等定制系统上使用,以vivo OriginOS为例,vivo创新性地将RAM和ROM通过算法优化融合起来,直接调用部分闲置的ROM空间用于RAM运行,可以有效地提升后台多应用的流畅切换。
例如,在8GB内存+128GB存储的手机上,内存融合技术可以让8GB内存等效于11GB内存,在12+256GB的手机上,又相对应地等效于15GB内存,进一步提升了手机的运行空间,利于更多的App在后台启动,来回切换使用也就更流畅了。
回到MIUI上,小米这次测试的内存扩展预计也是类似的原理,这有助于提升小内存手机的使用流畅性,值得期待。

网友:
内存都堆到12G了还是怕不流畅??、

网友:
楼上的,安卓的核心就是吃内存,有多大吃多大,加上各种流氓自启+相关唤醒,内存永远不够用的,这个无解

网友:
还好现在的存储芯片读写速度快了,不然这得卡成。。

网友:
我觉得根本的 问题不是堆内存, 是APP   每次更新系统或者APP 都说对那个那个功能做了优化,能更快的响应!其实呢,越更新越慢!

网友:
多大内存都不够用啊。闪存也不懂用。

网友A:
垃圾开发者堆功能,手机厂家为了涨价堆硬件,就跟电脑软件和硬件的道理一样,原来256内存30多G硬盘的机器就能跑WIN98,一个输入法才几M,一个游戏最多几百M,现在呢,4G内存128的固态跑个WIN10都卡,游戏更是动不动就几个G甚至几十个G。
手机上,更TM离谱,当年1+4的手机我能玩微信还能另外装愤怒的小鸟、大战僵尸之类的,现在8+128的用起来一个微信占了7个G,一个农药加吃鸡,然后几个购物和视频APP,还有几个银行的软件,然后就得隔几天清一次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开发者堆功能,手机厂家为了涨价堆硬件,就跟电脑软件和硬件的道理一样,原来256内存30多G硬盘的机器就 ...

APP和手机厂家两者实际上是狼狈为奸的共同得利者!

网友:
很想在我的机子上试试

网友:
就算24G+1T的手机,安卓一样吃掉一半以上,再装个百度全家桶或者360全家桶,又不够了!哪怕是天河一号也内存吃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