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解,漫步者拉杆音箱打开开关没反应

楼主(2021-04-29):
如图,打开电源没有反应。显示板不显示,什么原因,求解各位大侠

2

3

4

5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什么的啊,看看能看出什么呢

网友:
先看看电池有没有输出吧

网友:
没有表,很难进行。
手边有5V电源的话可以接上试试,做个初步判断。

网友:
首先你得会用万用表,然后还得有..............然后在问

网友:
从电源开始,再到音频的输入,一级一级往后排查

网友:
估计是电池挂了,数字功放,电流还比较大,这个电池不耐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昨天用万用表量了几下,神奇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