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买”了一个“旧”电动车,看起来电池还不错,不过它铅酸电池是躺...

楼主(2021-04-29):
铅酸电池躺着装,会不会坏的快?卖家说电池换了一年多了,现在看数据的话,还算行。
这种盒子能不能把电池装正?
附上4块电池的内阻数据

网友A:
简易款电动车电池都这么装

网友B:
最下面2个电池可以转90度面朝上,我家电动车电池装法和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下面2个电池可以转90度面朝上,我家电动车电池装法和你一样

竖装电极容易受撞击,有开胶可能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可以转向,不过需要拿泡沫或者橡胶把螺丝与上层电瓶底之间隔离一下最好。

网友:
电池和电池之间最好放一张很薄的胶皮,防止撞击损坏,就是自行车内胎那种就可以,剪好了绕在每个电池上。

网友:
一般免维护铅酸蓄电池对安装方向要求不高。

网友C:
10AH的铅酸电池长宽高分别是151*98*94,宽比高多4mm,

这种低精度的盒子,随便挤挤误差也不止4mm,所以可以转过来朝上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AH的铅酸电池长宽高分别是151*98*94,宽比高多4mm,

这种低精度的盒子,随便挤挤误差也不止4mm,所以可 ...

有理有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易款电动车电池都这么装

感谢坛友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下面2个电池可以转90度面朝上,我家电动车电池装法和你一样

你也是自己改装的方向吗?

楼主:
530买的,价格不贵,不过车子也挺老了,再有一个多月就7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自己改装的方向吗?

买回来就是这样装的,后来换了组电池也是这样,电池之间放了些纸板缓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530买的,价格不贵,不过车子也挺老了,再有一个多月就7年了

我老婆同事的锂电池电动车,像自行车那种,2年不到,200块被我收了

网友:
12V12A的电池都是这么组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老婆同事的锂电池电动车,像自行车那种,2年不到,200块被我收了

你那是熟人的,友情价,含了人情成分。我这个是咸鱼买的,谁也不认识这个价格我也满意了,当时就买了。

网友:
按他们说的竖着确实好一些但是会有可能因为电池接线柱受到上面两块电池的撞击磕碰   上面电池磨穿底部或者损坏接线柱  要加东西隔开

网友:
表子好怪,屏小。

网友:
电池测试仪不错,这电池外壳最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