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五一促销301元东成23-10两电一充价格怎么样?

楼主(2021-04-29):
618会不会价格更低?无刷的,但没有冲击功能,拧螺丝没有震动不行吧?也没有主轴锁。。。家用一块电池就够了,两块太多了,哪家店靠谱可以买到一电一充的23-10?

网友A:
没有主轴锁的不好用,想拧紧不容易。

网友B:
23-10//22-10我都有,他俩除了一个是无刷一个是有刷的,其他都是一样的,外观都一样,23-10扭矩大一点。夹头都是带自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主轴锁的不好用,想拧紧不容易。

东成好像都没有,能否给推荐一款有主轴锁的?

网友:
主轴锁是自动的把,从钻夹转就转不动吧

网友:
6-18前一个月开始慢慢涨价,到6-18打完折比5-18没打折还多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10//22-10我都有,他俩除了一个是无刷一个是有刷的,其他都是一样的,外观都一样,23-10扭矩大一点。夹 ...

这两个中选一个,买哪个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个中选一个,买哪个好呢?

都是带主轴锁的,可以手紧夹头,这一点不必顾虑。买肯定是买23-10了,毕竟无刷。就是东成这个无刷声音不好听,像喷气飞机引擎,尖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带主轴锁的,可以手紧夹头,这一点不必顾虑。买肯定是买23-10了,毕竟无刷。就是东成这个无刷声音不 ...

不是说有刷维修成本低,自己也能修,维修配件好找吗?

网友C:
不如小黄鱼弄个双电的卡胜KU202,大概220+,虽然是无感无刷的,用过别人的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小黄鱼弄个双电的卡胜KU202,大概220+,虽然是无感无刷的,用过别人的感觉还可以 ...

是说小黄鱼平台?卡胜202某东某宝都没有单电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说小黄鱼平台?卡胜202某东某宝都没有单电版

是啊,小黄鱼平台,双电带充电器跟机器还有吹塑箱子,很多店都在220左右,之前给同事下过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小黄鱼平台,双电带充电器跟机器还有吹塑箱子,很多店都在220左右,之前给同事下过单 ...

求推荐一个店铺,今天看全是2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