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移动华为光猫HN8546Q如何设置TR069模式?

楼主(2021-04-29):
我找移动宽带拿了一个HN8546Q全口千兆的华为光猫,但是移动安装人说,家里这楼盘不支持全口千兆的光猫,只支持单口千兆的光猫,我感觉这话是在扯蛋。都是光纤入户。
我用超级账户查看了老单口千兆的光猫是TR069模式。但是这个HN8546Q我压根找不到TR069模式设置,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设置?

单口千兆老光猫默认上网设置:

===========================
HN8546Q全口千兆的界面

死活找不到TR069模式…………

网友A:
新建一个连接,业务类型选择管理或者含tr6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连接,业务类型选择管理或者含tr69的

谢谢,这下有了,
HN8546Q“光信号”灯始终红色闪亮,这是什么原因啊?
难道真有楼盘不支持全口千兆的万兆光猫,只支持老设备单口千兆的光猫说法?

网友B:
好像是这类设备都要注册的  捆绑的   不是说拿一个换上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这类设备都要注册的  捆绑的   不是说拿一个换上就能用

明白了,看来需要装维人员上门重新捆绑端口注册了

网友C:
都想删了TR069,你还想加上去,换猫之前要把你的新的猫的MAC改成和你的旧的一样,还要保存pppoe账号密码,不然不能用的,现在全是绑定的,还了光猫维修人员都搞不来

网友:
另外光口分为两种模式,gpon,epon看啊可能你们那支持哪种,买错了也没有用

网友D:
第一个VLAN,TR069,简称后门,木马懂不?
第二个VLAN,INTERNET,才是上网。
第三个VLAN,OTHER,可能是IPTV,我不知道

网友:
我这的移动宽带把光猫恢复出厂之后 必须重新下发配置才能用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都想删了TR069,你还想加上去,换猫之前要把你的新的猫的MAC改成和你的旧的一样,还要保存pppoe账号密码, ...

TR069也没什么不好呀 就是方便下发业务 平时运营商也不会给你远程搞搞震 毕竟也没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VLAN,TR069,简称后门,木马懂不?
第二个VLAN,INTERNET,才是上网。
第三个VLAN,OTHER,可能是IP ...

说的好像TR069进去后可以干啥一样

网友:
准确的说你那个楼不支持GE-IHGU千兆设备可以用普通IHGU光猫或者是HGU猫  GE-IHGU插普通PON当然会亮光信号灯

网友:
我觉得撸主需要去我的博客扫一下盲,基本的知识甚是欠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说的好像TR069进去后可以干啥一样

可以改掉你的密码,然后你的劳动成果报废,需要Reset出厂,如果你闲的有精力重新设置,当我没说

网友:
先注册后,用超级用户进入,删除TR069链接

网友:
HN猫肯定不行,HN模式是XGPON,说明你们楼只支持GPON不支持XGPON,就这么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R069也没什么不好呀 就是方便下发业务 平时运营商也不会给你远程搞搞震 毕竟也没啥用 ...

它会改你的超级密码,你想进去自己设个设置就没法弄了,有些光猫甚至不用超级密码登进去,连换路由和桥接拨号都不可以。

网友:
我的改桥接后路由器拨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改掉你的密码,然后你的劳动成果报废,需要Reset出厂,如果你闲的有精力重新设置,当我没说 ...

但是实际上他们不会这么做 还有真要改超级密码可以不通过TR069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它会改你的超级密码,你想进去自己设个设置就没法弄了,有些光猫甚至不用超级密码登进去,连换路由和桥接 ...

一般就这个桥接和路由模式需要改 打客服一键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