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096寸的OLED显示模块

楼主(2021-04-29):
坏了很长时间了,一开始就是可以正常显示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就熄灭,到最后就连启动都启动不了了,本来打算扔了,最近红包比较多花了8元巨款又撸回来一块同款屏幕,挨个测量阻容器件…测到c1-c2-c7这三个明显容量差太多,问卖家要电路图这款居然没有电路图…艹…换了c1-c2还是不行…换掉c7后…亮了它亮了…点亮屏幕让它运行8个多小时没问题…频繁的断电再上电也没有问题…到此应该算是修复了…又可以愉快的耍了…

网友A:
发一个给你,比较下就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个给你,比较下就能出来

SPI驱动方式下没有c7和c8 我查了很多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弊

瞎折腾玩一下而已,不过单片机比模拟电路好玩…